【考眼力-找碴】CB100电调的3个版本,MCPX/CP改装专用

楼主(2012-01-12):
手里4个电调,发现3个版本。
4个电调在我的C05M上表现完美,没有启动问题,线性OK。so……基本可以下结论,CP改无刷后启动问题或许跟电调无关,研究一下你的电机吧!RP问题!哈哈

下图中,请分别找出两个之间的差异,从左到右编号为1、2、3

回答方法:自己截图并圈出所有差异点,上传您的图片,范例见楼下回帖!
中奖方式:回答正确,即有机会参加送飞机抽奖!
奖品:山寨版本 Genius CP 一架(空机)

楼主:
回答范例:看图
或者你可以简单回答:
1和2,X个
2和3,X个
1和3,X个

网友:
右边的和左边的两个电容不一样
中见那个电容上面还多焊了一个电容
回答完毕!
 我不要什么山寨CP了,只要求LZ随便奖我图上一个电调就好了

网友:
1是LT老版   2是LTC  3是LT  MCPX改无刷唯一有线性的
差别都是电容

网友:
标题

看图说话

网友A:
無論那個版本, 先把 三條紅、白、黑电線換掉, 华以前的老問題, 电線內的銅線会斷開, 導至起动有時有奌困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論那個版本, 先把 三條紅、白、黑电線換掉, 华以前的老問題, 电線內的銅線会斷開, 導至起动有時有奌困難。

我觉得不是线的问题。是电调上接电机的那个接头问题。需要把黑色3线的插头里面的触片压下一点,然后才能跟电机插针接触得好。要不太松了也会导致启动不了,甚至半空停转,我就给害惨了一次!

网友:
除了几个电容不同,另外大家仔细看右上角的两个排阻,第一和第二个的其中一个都是273的普通5%精度排阻,而第三个是精度1%的,精度高一些

网友B:
4702是47k的1%排阻
273是27k的5%排阻
另外第三个都是黑色的钽电容,可能是日产的或者其他进口的,前面两个不确定

楼主:
LS是高手,我完全不懂电路!

网友:
我只知道这是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02是47k的1%排阻
273是27k的5%排阻
另外第三个都是黑色的钽电容,可能是日产的或者其他进口的,前面两个不确定

好眼力,恐怕只有你看到这点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