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KDS 800陀螺仪

楼主(2012-01-12):
新手求教 今天去飞450C 发现
陀螺仪
不锁尾了 加油门就往左边转 往右打方向又往右边转 请教老鸟事怎么回事时陀螺仪坏了吗

楼主:
请教设置教程谢谢

网友A:
你遥控的
陀螺仪选项是不是被你动到非锁尾了

楼主:
没有啊正反我都试了都不行还有刚才把舵机拆开了看看发现打到最左边摇杆回中舵机也会慢慢的回中 请指教

楼主:
尾轴能左右动会不会影响正常锁尾呢

网友:
尾轴只能转,不能动

网友B:
尾轴加垫片吧,不能来回动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