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立柱浇铸水泥之前先刷防锈漆,是好还是不好?

楼主(2012-01-12):
台钻立柱浇铸水泥之前先刷防锈漆,是好还是不好?

网友A:
个人感觉浇铸水泥效果不明显,铁和水泥的膨胀系数不一样,估计起不了多大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浇铸水泥效果不明显,铁和水泥的膨胀系数不一样,估计起不了多大作用。

你好像说错了吧,应该是差不多,否则盖楼干嘛使用钢筋和混凝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像说错了吧,应该是差不多,否则盖楼干嘛使用钢筋和混凝土

是没其他更好的代替而已:loveliness:

网友:
不用刷漆,简单的除锈就可以,但是一定要除油。
钢筋在水泥里是不生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像说错了吧,应该是差不多,否则盖楼干嘛使用钢筋和混凝土

钢筋是在混凝土里面,混凝土导热率低,所以钢筋在内部热缩变化会很小。
而楼主是在立柱内浇铸的,冬天和夏天效果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
不刷漆,刷漆以后水泥和金属结合不牢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没其他更好的代替而已:loveliness:

那你的意思是这样就是凑合了,只要铁和水泥的膨胀系数差不多,而且价格也可以承受,强度也达到要求,所以才采用的,不可能像你说的。

网友:
我也想灌水泥,不过担心万一升级设备以后不好卖了

网友:
老外的都用上環氧樹脂混石英砂,效果應該更好.
http://www.cnccookbook.com/CCMillEpoxyFill.htm

网友D:
费那么大劲干嘛 ,直接买个厚壁无缝管代替,多花不了多少钱,省老劲了,以后也保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水泥不进水就不会生锈,进水后锈的会更厉害,因为水泥中有大量的盐分。

网友:
用膨胀水泥是不是更好?

网友:
用高标号水泥,加细沙灌就挺好,配合还是很好的,管子不要刷漆结合更好

网友:
高手说过,,,,,,水泥+一小桶白乳胶+一点801胶+筛过的沙子+小石子+铁网,,,,,,基本不用多少水...

网友:
这么多外行在那评论也不怕人笑话?
1.用钢筋砼是因为钢筋和砼的热膨胀系数基本接近,温度变化时基本不产生内应力。
2.砼为碱性环境,砼包裹中的钢材不会生锈。
3.钢材强度高,价格相对便宜。
建议用微膨胀砼,不能刷漆也不用刷漆,正常除锈即可。刷漆会破坏钢材和水泥间的粘结力。

网友(2023-01-31):
引用 网友D:
费那么大劲干嘛 ,直接买个厚壁无缝管代替,多花不了多少钱,省老劲了,以后也保值啊。

我也想到这边法,近期查某宝无缝钢管,有壁厚1厘米的。问题是需要在上面车上升降螺纹。没车床办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