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cpx掉到地面的積水發出~長鳴聲

楼主(2012-01-12):
早上修改了一下腳架,剛才準備試飛測試,結果飛太遠想說只要不撞到牆可以落地,沒注意到地面有些積水= =,趕快跑過去搶救發現mcpx發出長鳥聲立馬先拆下電池,把電子設備全拆下(主板舵機主電機)上面都有些水,先用棉花棒弄乾大多數的水再用吹風筒~小風吹了10分鐘左右,現在放著想先上來問問,請問要如何測試。謝謝

网友:
通电测试啊

网友:
呵呵,我的曾经掉到10CM左右深的积水里面,机机泡在水里5、6分钟了。捞上来后把主板全部能看到的水分都用电吹风吹干,然后又用空调对着吹了一个晚上(因为当时在出差,没有无水酒精清洁主板并驱赶水分),第二天通电试飞一切正常。

楼主:
請問0001,當時有發出長鳴聲?我也是想吹乾後再放一段時間晚點再接電試試。

网友:
MCPX上面沒有發聲元件,我估計你聼到的聲音是舵機發出來的。。。
把三個舵機拆開好好把碳條用酒精棉擦擦(輕輕擦啊,擦掉了就。。。買新的了)
點風筒吹個10分鐘是根本沒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0001,當時有發出長鳴聲?我也是想吹乾後再放一段時間晚點再接電試試。

没有发出声音的。
如果手头有无水酒精的话,最好是用酒精全部清洗一次。酒精可以把原件缝隙里残留的水分带出来。这样做才能保证安全,单纯风筒吹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我以前这样做是因为在出差,没有办法才用风吹的。

楼主:
晚上先接主尾電機測試正常,再接3個舵機也正常,最後裝機測試也正常,明早再試飛。老天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