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询问下螺距跟转速的关系

楼主(2012-01-12):
螺距大是不是升力大?
那转速高升力不是也能变大么?
那用大油门与用提高螺距,提高升力有什么不同么?

网友:
升力并不是随着螺距的增加而一直增加,螺距达到一定程度够如果继续增加,反而升力会降低,即使在转速不变的情况下。
转速增加确实会增加升力,但转速也不可能无限增加,考虑到材料的强度,同时桨尖的速度无法超越音速(不知道模型级别是否也会考虑这个),因此转速也是不会太高,一般3D情况下3000到3500转就足够了,再高恐怕容易射桨或是其他部位损坏。
六通机一般油门和螺距联动,油门越大,转速越高,螺距也越大,因为螺距增大后桨的阻力也会增大,需要更大的功来克服阻力,同时也可提高转速,增大阻力。
因此,可以笼统地说,曾加螺距是为了提高升力,但增加转速并不是单纯为了提高升力。个人观点,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理论上是45度的时候升力最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