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刚做完了雕刻机,不知道做点什么好了

楼主(2012-01-12):
雕刻机总算弄好了,开始干活了
目前有16比例的虎1
35比例的豹2,虎王,挑战者

想做点金属配件,有什么提议吗?
或者有需要的给我图纸尺寸,我自己做的时候多做一份

楼主:
摇臂,路轮,驱动轮应该都能做,不过驱动轮只能做分体的,只有三轴的机器

网友:
欢迎入坑,做什么比例的看你机子的加工范围,500mm以上的做16的方便,玩16的人也多,300左右的做35吧 。我比较倾向做现代车,动力十足,尺寸图片都很多,当然还看你的喜好

网友:
上雕刻机图片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辆16比例的虎1,算个头大的了吧
车身长也就300,不算炮管
应该也能勉强做做
我想知道你的齿轮是哪里搞的?
我有很多塑料齿轮,想搞点金属的

楼主:
贴个机器图片,没拍好

如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不算入坑,早在坑里了
以前玩35比例静改动的

网友:
PVC加铝合金?这主轴干铝都费劲,我的也是这个电机。
所以我买了个X2,准备数控了。

网友B:
貌似我也是这个主轴,干铝还行,做模型用些小的铣刀加工铝合金还是挺不错的,当然拿来跟那些变频水冷比是没法比的。我都是用1mm-2mm的铣刀,3mm铣刀我的主轴就吃力了,铝合金用单刃螺旋铣刀比较好,我没用过铝用的铣刀,都是拿硬质合金密度板的单刃铣刀啃铝的,2mm铣刀我下刀0.1mm,跑10mm/s,1mm也是下刀0.1mm,跑3mm/s,以上数据仅供参考。雕的话是小吃快跑,铣的多吃慢走,个人感觉,不对的请拍砖。自己diy效率低点我是可以接受的,毛刺什么刮刮就好了,咱穷人有穷人的玩法,铣刀小点省材料

网友C:
顶起,这两天正在调试我的雕机呢,一定要把铜铝给啃下来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貌似我也是这个主轴,干铝还行,做模型用些小的铣刀加工铝合金还是挺不错的,当然拿来跟那些变频水冷比是没法比的。我都是用1mm-2mm的铣刀,3mm铣刀我的主轴就吃力了,铝合金用单刃螺旋铣刀比较好,我没用过铝用的铣 ...

刀太细容易断,我第一次用1mm刀,咣当咣当断我3把钨钢刀,吐血啊
后来还是换上3mm刀跑吧,省那点材料不够我一把刀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起,这两天正在调试我的雕机呢,一定要把铜铝给啃下来呵呵。

必须的,一起探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刀太细容易断,我第一次用1mm刀,咣当咣当断我3把钨钢刀,吐血啊
后来还是换上3mm刀跑吧,省那点材料不够我一把刀钱的

我开始也是断得厉害,主轴小3mm的下得深卡住拉断了,吓了一大跳,那时是3刃的铣刀,铝合金粘刀,后来都换单刃就好多了,倒是前两天晚上天头蒙蒙的,偷懒不换钻头,1mm的刀铣小孔,对刀操作失误连撞掉了两把,直接睡觉去了,伤不起呀,终于悟到了头脑不清醒时是不能干活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开始也是断得厉害,主轴小3mm的下得深卡住拉断了,吓了一大跳,那时是3刃的铣刀,铝合金粘刀,后来都换单刃就好多了,倒是前两天晚上天头蒙蒙的,偷懒不换钻头,1mm的刀铣小孔,对刀操作失误连撞掉了两把,直接睡 ...

绝对,非清醒状态,不能干精细活,而且一次不能干太久,久了也会放松警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着像PVC吗?
16mm钢板的,外面烤漆了。灰色的

楼主:
gbfans是哪个做35比例豹2的吧
顺便问下目前虎王好像还没见人做过吧

网友:
要是搞定铜铝的话,可以雕一个35的虎王
二战德国坦克直线条多图纸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