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送测舵机

楼主(2012-01-12):
舵机收到了。没想到这么快。先说下第一感觉。(先挑缺点说,希望厂家理解)
舵机包装一般。ES3153舵机螺丝拆卸后滑丝,我根本没用力。电路板很小(可能是为了控制成本跟重量)内部是硅胶线,电位器感觉不错,寿命待考验。全塑料齿。(电机小齿为铜的,不用说,这个必须金属了)
标签4个有一个贴歪。一个有压痕。(这个不应该发生)
ES3051做工比较工整,不过不防水。全塑料齿。

网友A:
和我一样,外壳应该是再生塑料,材质很脆,而且螺纹孔壁很薄,应该是在装配的时候就被拧滑丝了。

楼主:
第一感觉舵机外壳材质不是很好。
没拆舵机齿,不知道3153是否有轴承。另外3051这个级别应该做成防水形的。而且必须金属齿才有人买。
润滑脂上的比较均匀,现已到室外冷冻。待进一步测试低温性能。
当钱电池都已休眠,等下班顺路先买几节南孚用电池盒供电测试吧。
不过我对银燕舵机的回中跟细腻度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ES3153舵机实测净重17G
ES3051舵机实测净重36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样,外壳应该是再生塑料,材质很脆,而且螺纹孔壁很薄,应该是在装配的时候就被拧滑丝了。

 你敢不敢回帖速度不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样,外壳应该是再生塑料,材质很脆,而且螺纹孔壁很薄,应该是在装配的时候就被拧滑丝了。

材料只是比较薄。是不是再生不清楚。不做评论,多数舵机都这材质。应该是银燕为了控制重量做的这么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稍微厚点,估计重量也不会有多大变化。我拆3153,4个螺纹孔有3个孔破裂。3153轴承装在一级主齿轮底部,离输出端面较远,不能很好的起到承载作用。其实采用双轴承设计,成本基本多不了几块钱,但耐用度会成几何级提升。

网友:
银燕所有的塑胶部件,均采用进口材料,-----坚决不用回收料!
2.5g舵机对重量很敏感,希望大家能理解。

至于3153的螺纹孔,我们已经收到您的反馈了,谢谢。我们会在以后正式出货的时候进行改进。谢谢。

楼主:
希望ES3051这个级别的做成防水的。

网友:
银燕进行测试的型号
17G塑料齿:ES3153.ES3103
17G金属齿:ES3154.ES3104
43G塑料齿:ES3051,ES3001

以上6款舵机均带轴承噢~~

网友:
标签上木有型号?

另: 就我手头几个EMAX舵机看,里面用硅胶线不假,但是焊接极差(包括Spektrum版),很多都没吃锡,只用锡堆住,还没怎么动,线头自己掉了。加强员工培训吧,至少线头要预先做一下“搪锡”工序。

网友:
鼓励一下

网友:
同意11楼的,玩F3P改舵机线,轻轻动一下线就断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