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E装大VBAR电机会干扰陀螺 无法飞行

楼主(2012-01-12):
装电调的位置在这: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7370&extra=page%3D1&frombbs=1

VBAR如果装在鼻子上距离电机太近了,飞起来一推螺距就会自己扭,险些摔机,别人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没法飞,我已经换成MB了

网友A:
我之前700E也用过VBAR 没这个问题  我估计是静电搞的鬼  我的KSM都有这个问题  天气冻干燥后才出现的   尾巴抽了抽  后来给侧板借了条负线上去  就没事   LZ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700E也用过VBAR 没这个问题  我估计是静电搞的鬼  我的KSM都有这个问题  天气冻干燥后才出现的   尾巴抽了抽  后来给侧板借了条负线上去  就没事   LZ可以试一下

多谢冷兄!LOGO的塑胶机身会产生静电,亚托的碳纤也有静电吗?我另外一台E12装的也是大VBAR没有问题,也是碳纤的。再次感谢冷兄

楼主:
而且症状不是瞬时的静电,静电的那种抽我见过,当日刚有一个哥们静电抽炸了一个LOGO,我的这个状态是持续性的,一推油门就拧麻花是的

楼主:
对了冷兄的VBAR是装在了同样的位置吗?那个鼻子上面离电机实在是太近了

网友B:
你换了MB 还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了MB 还抽吗?

昨晚刚换的MB,还没飞,周末去试飞看看,听别人说是MB不怕电机太近的干扰,如果还抽就只能用3GX了

网友:
我刚装好的700E 大V8 没出现这问题啊

楼主:
那我把这个拆下来的大BAR装别的飞机上试试,确定一下是不是VBAR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冷兄!LOGO的塑胶机身会产生静电,亚托的碳纤也有静电吗?我另外一台E12装的也是大VBAR没有问题,也是碳纤的。再次感谢冷兄

我的KSM 也是碳机身同样有静电   700有也不出奇   这个不是绝对的  很难解析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C:
三軸都有一個很細微的罩門,剛好被你碰上了!

网友:
3GX不就OK了,浪费MONEY了

网友:
同样700E安装同样位置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軸都有一個很細微的罩門,剛好被你碰上了!

介个是什么“罩门”?粤语没看懂。。。。。铁汉见笑了,不懂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