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五绕组空心杯电机与进口电机的比对,上图了!!

楼主(2012-01-12):
       今天有幸收到2个快递,是恒吉和KST发来的送检电机,即将用于MD932MG和DS215MG锁尾舵机上使用,电机拆开后,倍感开心,在有志厂家的推动下,看到了国产优质锁尾舵机的曙光,从总体上看,2家空心杯电机都转子都采用了5绕组电枢,2电枢间都增加了5颗消火花电容,电机后盖增加了维修孔和装配孔,电刷材质和弹性有了质的飞跃,看到这2款国产空心杯电机,结果简单的初步测试,将断言我们国产数码舵机的寿命将成数字倍的提高。
       有可能很多朋友问,就这电机有那么值得高兴得屁颠屁颠!!!别小看一个电机的成败,它可是舵机的心脏,孰不知多少国产舵机败在以前3绕组国产空心杯电机手里,我在多少贴子里呼吁过,建议过电机ide升级和改良,甚至在这一块已经不抱多大的希望了,最起码我今天亲眼见到了,把在手心里通电顺滑转动的高频声音,那个舒畅和那个高兴劲,一般人是不懂的。我2010年8月12日曾经为国产12*15空心杯电机发布而兴奋,看来等这个5绕组让我整整说了、等了1年领四个月。
       曾经帮全国N多的朋友维修舵机,总有人问我,FUTABA9257寿命长,强我们国产9257哪里??我说电机!不信!我却把9257上面的空心杯电机转嫁到国产go9257上面一直在用,而且顺滑无比,FUTABA90系列以上的所有空心杯电机都是日本产NAMIKI电机,所以寿命长,稳定,其核心技术就是它的转子和电刷,而我们国内电机厂家和零部件供应由于工艺落后,无法与之抗衡,我等也只能妄为叹气!最气你的就是,一旦进口空心杯电机烧毁了,没有换的,想买都买不到,就是买得到,也是天价,敢为进口舵机舵敢喊那么高的价格,也就是厂家有底气,他的电机寿命长  。
          所以我今天拿到这2个舵机厂家的电机后,第一步就是上电9V检查电机的震动,看火花,第二步是检测正反转电流,测堵转电流,第三步就是拆下看转子,并与FUTABA9257电机和DS520电机做了对比,初步测试感觉,大大降低了与进口舵机的空心杯电机差距 ,核心部位--空心杯转子的质量较以前国产三绕组 电机质量有质的飞跃,其很大进步在于:
1)绕组的革命:空心杯电枢由原来直径3毫米的三绕组电枢改为1.5毫米五绕组电枢 ,电枢(俗称换向器)周长降低1倍,电刷换相时间降低5 倍以上,电机效率提高,发热量降低,也就是单绕组线圈产生磁场的时间短而快捷,减少了电流在线圈里游走的时间,所以降低了发热量,电机转子转动更加快捷,轻盈。
2)线圈质量的革命:空心杯电机绕组,在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有效降低漆包线的直径,使得转子的单位质量下降,整体线圈薄  而轻盈,大大降低了电机转子正反转一瞬间的电流,众所周知,汽车在前进挡突然变为倒档的危害来形容大家都懂了,当一个质量大的线圈在正转过程中突然反转,可以想象,为了克服反向惯量的一瞬间,由正转变为反转所需要的电流比正常旋转过程中的电流要大很多倍,所以说,转子线圈的单位质量小的电机要比转子线圈质量大的电机,在正反转的一瞬间,驱动电流要小的多得多,火花也小的多得多,烧电刷(电火花电蚀)的概率和能力也小的多。
3)动静平衡的进步:“电机寿命没有巧,动静平衡做的好”广泛流行于机电制造行业,我是从事水电站机组安装技术工作的,发电机转子最重要的就是转子的动静平衡调试,是机组调试的核心,同样小小的空心杯电机要想长寿,必须要求转子的动静平衡好,5绕组空心杯转子的诞生,较小的转子质量、较薄的漆包线杯体、较规则的漆包线排布,较轻的线圈杯座上基本上不太会产生偏心质量,就算存在偏心质量,可以通过绝缘漆和环氧配重进行调节,有效保证转子的动静平衡,从这款电机上面,看见厂家做了动静平衡,也是厂家工艺进了一大步。
4)消火花电容的增加:只是一个大的技术改进举措,消火花电容就是小的陶瓷电容,电容数据根据电压、电流参数确定,并在每组电绕组端头,起到电机旋转过程中第一步初级消火花作用,有效降低正反转一瞬间的50-80%换相电火花.,减小电火花对于电刷的电蚀,大家见过电火花打孔,这高频电火花与之一样的电蚀效能,所以千万别小看,以前国产流行的三绕组空心杯电机是没有的,所以一般都是烧电刷,拆过该电机的朋友们有印象,断电刷的断面都发黑(电蚀症状),并不是磨断的,是电火花惹的祸。
5)电刷改进:电刷改进也是这个电机的亮点,我比较了一下,比以前三绕组电机不同之处,是变窄了,弹性更强了点,端头做了翻角,有利于转子的装配。
6)转子杯体座的改进:较以前3绕组空心杯电机的杯体基材和封闭处理上做了很大改进,目前我用电烙铁热熔了一下杯座,目前黑色的杯座比以前的3绕组杯座耐热度高,以前的线圈引线端头只有502封闭,目前5绕组空心杯转子杯底座为环氧树脂全封闭,将消火花电容和引线端正包容在其中,防止高速旋转过程中的故障点。
7)后盖改进:借鉴进口电机后盖,在原来3绕组空心杯电机后盖基础上,取消了后轴承孔,减小了转子不必要的摩擦损耗,取之为检修注油孔和碳刷检查孔,撑开电刷弹片,便于转子安装和电刷的调校。
光说优点了,现在说说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1)第一条不足:后盖检修注油孔友一片塑料片和胶纸粘贴需要改进,应该借鉴一下进口电机,由活套片进行封闭,防止将来纸片老化遗失后,杂质的进入,防止油脂外泄。
2)线圈缠绕形式有待改进:进口空心杯电机缠绕形式为圈绕式,日系、瑞系、德系、台系基本上都是这种结构形式,而目前所有国产空心杯电机都是叠绕市线圈结构形式,虽然2种形式都可以保证电机的正常运行,相比之下,圈绕式线圈的动静平衡更好,基本上不需要做动静平衡工艺调试,二则,圈绕式空心杯杯体的磁效率更高,电机发热量更小点。虽然难度很大(设备问题),我还是热诚欢迎加以改进。
3)电刷材质的继续改进:借鉴一下NAMIKI电刷材料,做进一步改进。

照片

依次为futaba9257电机、KST电机、亚托520电机、恒吉空心杯电机

依次为futaba9257电机、KST电机、亚托520电机、恒吉空心杯电机

照片

依次为futaba9257电机、KST电机、亚托520电机、恒吉空心杯电机

依次为futaba9257电机、KST电机、亚托520电机、恒吉空心杯电机

照片

亚托520电机

亚托520电机

照片

KST电机、

KST电机、

照片

恒吉空心杯电机

恒吉空心杯电机

照片

亚托520电机转子及电刷

亚托520电机转子及电刷

照片

恒吉空心杯转子与电刷

恒吉空心杯转子与电刷

照片

kst电机转子及电刷

kst电机转子及电刷

照片

依次为恒久、520、kst电机杯体长度和外形

依次为恒久、520、kst电机杯体长度和外形

照片

3款转子外形对比

3款转子外形对比

照片

kst5绕组转子电枢体及消火花电容、转子座密封

kst5绕组转子电枢体及消火花电容、转子座密封

照片

恒吉5绕组转子电枢体及消火花电容、转子座密封状态

恒吉5绕组转子电枢体及消火花电容、转子座密封状态

照片

亚托520五电枢,无消火花电容,转子座无封闭

亚托520五电枢,无消火花电容,转子座无封闭

照片

futaba9257电机5绕组转子电枢体及消火花电容、转子座密封状态

futaba9257电机5绕组转子电枢体及消火花电容、转子座密封状态

照片

futaba9257电机电刷,由于有消火花电容,电刷上无电蚀痕迹

futaba9257电机电刷,由于有消火花电容,电刷上无电蚀痕迹

照片

520电机电刷,由于无消火花电容,电刷上发黑,存在电蚀痕迹

520电机电刷,由于无消火花电容,电刷上发黑,存在电蚀痕迹

照片

520电机电刷与国产空心杯电机对比,明显看见520电刷电蚀发黑

520电机电刷与国产空心杯电机对比,明显看见520电刷电蚀发黑

照片

恒吉、520、kst电机杯体厚薄比对

恒吉、520、kst电机杯体厚薄比对

照片

恒吉、520、kst电机杯体长短比对

恒吉、520、kst电机杯体长短比对

照片

网友:
看到了  学习下

网友:
 希望早日普及了,舵机寿命可以大大提高了!顶周哥

网友:
写得太牛X了,要顶!

网友:
国产舵机 要迎来一次质的飞跃

网友:
舵机王辛苦了,测试之外还用心码这么多字儿
只要你说好,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希望这两个舵机不要因为舵机王这篇文章而价位高高在上

网友:
 价钱天文数字

楼主:
耸完空心杯电机,下一步准备研究无刷电机,力挺国内伺服机行业蒸蒸日上!

网友:
这贴得顶啊 呵呵· ··

网友A:
有图片么??
光说很枯燥啊
另外,标题是恒吉和KST吧,不是KDS吧

网友:
标题

拍几张图欣赏一下吧

网友B:
关键是装了这个东西后成品价格会卖多少,如果和进口的差不多了,估计没人会考虑吧,这就是国产精品需要面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装了这个东西后成品价格会卖多少,如果和进口的差不多了,估计没人会考虑吧,这就是国产精品需要面对的问题!

价格我不清楚,估计成本不会高多少吧!!国产的产品都是要贴切国内购买力的,我想应该这样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片么??
光说很枯燥啊
另外,标题是恒吉和KST吧,不是KDS吧

发帖的时候刚看过KDS的600,所以脑子里总是那个KDS

网友:
辛苦舵机王客观的评价。

网友:
上图片看看啊

网友:
这下不用在受进口舵机售后不好,价格暴利的气了。

网友:
5绕绝对要比3绕的好,因为舵机需要的是瞬间加速度,还是进口舵机用的安心,舵机这东西不是开玩笑的,楼主现在测试,肯定是厂家最好的样版,到我们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进口舵机贵是贵得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