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花牌45A高端电调恢复出厂值

楼主(2012-01-12):
RT 花牌45A高端电调恢复出厂值,我的推油门,电机转一下就不转了,然后电机发出嘟嘟的响声

网友:
选项:startup power 选择AUTO 1-32% 就可以了,我的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
试了,没用的

楼主:
我推油门,电机转一下就不转了,等一下再推油门,电机转一下又不转了

网友:
清除故障、、、提高缓起 速度

网友:
启动失败  调整电机进角  调整启动率  2%不行就4%   然后重设油门行程 报错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RT 花牌45A高端电调恢复出厂值,我的推油门,电机转一下就不转了,然后电机发出嘟嘟的响声

两声叫: 欠压保护!
使用6S 以下电池时,不需要设置电池节数。
仔细数下报警声有几声。不同的声音代表不同的问题!
如有疑问可以加我QQ:434643770 电话:13564255961 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