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购买V911,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下

楼主(2012-01-12):
1、价格方面,淘宝的价格是裸机130,+6电是225,不知道这价格怎么样
2、这飞机在室外怎么样?
3、质量怎么样?两米左右掉下来没问题吧?
4、看了很多帖子,说
电机
部分用的是502....请问这是普遍现象么...

楼主:
 还有个问题!这东西的材质是什么?

网友:
1、价格都差不多
2、小飞机,室外飞不要抱多大希望
3、没问题,掉个几十次有可能会有问题了
4、反正我觉得已近玩够本还没坏,如果坏了想玩,很可能再买一架,比修方便。(可能修也方便,只不过飞机还没给我机会)

网友A:
我儿子玩的还行 最起码很耐炸!

楼主:
 (可能修也方便,只不过飞机还没给我机会)这得多严重...
这塑料材质的没问题吧?而且我是新手,没接触过,今天玩了同学的双桨,感觉还算容易(就是他的不知道怎么总是乱飞),上手是不是要比双桨慢很多?

楼主:
还有,这个室外飞的能力跟F29比起来,在空旷地,4级风一下,谁更有优势?

楼主:
 话说有没有金属壳子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比较纠结的是这个东西是个塑料外壳,咳咳,两米左右自由落地有危险没?比较担心这个,因为是新手!

楼主:
 求助,这东西在室外的抗风性有没有F29强?塑料壳没问题吧?

网友C:
重要是轻就不容易坏

楼主:
回复 网友C:
 3Q...那应该没问题

网友D:
我也有点意思想买这个jj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嘛,我还在纠结这,完全的新手,不知道能直接玩单桨不,也不知道这东西的结实程度...

网友E:
我也有这想法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双桨的我还不会悬停....不知道我这样的能不能玩坏...不过我一般都是在室内

网友G:
在空旷地,4级风一下....
户外飞V911只宜不超过二级风。
这小JJ只重28克,高飞易随风而去不复还。
我试过五米跌落沙地上没事。
室内飞炸机时收油,最多会丢拉杆,拾回装上即可。
调好后极易控好飞,我代朋友买了六架了。
陈伯

网友H:
买呗 入魔成本超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