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本质上的问题,欢迎拍砖。

楼主(2012-01-12):
飞了大半年了,突然想到个问题。
直升机的副翼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直升机在上升和下降时副翼与水平面夹角为0度,变的只是螺距和输出功率。问题来了,在做俯仰和滚转时,十字盘倾斜,这时螺距会变,使升力不平衡便有了前后左右,此时副翼的作用的是什么?即使没有副翼,十字盘也是倾斜了啊。。。无副翼就是这样的吧,所以琢磨了半天也没想出来。请懂的赐教,最好写详细点,谢谢了,弄个不清个原理还飞简直是可笑。。。

网友A:
副翼只是稳加稳定性用的,比如悬停时飞机倾斜,副翼代替舵机做自动修正

网友B:
平衡和稳定

网友C:
我连 副翼 是什么都不知道
小白

网友D:
如果有副翼的直机把副翼去掉了,那么会动的只有斜盘,但是大桨的循环螺距就乱套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把那个副翼连杆从根部剪短,去掉副翼部分。循环螺距不会乱的。。

网友E:
 舵机助力....调整大舵和小舵时舵机拉杆给的输出速度和行程..要没了平衡翼或无副翼系统修正和缓冲舵机给的行程的话..旋停舵量很小的修正时飞机表现都会吓你一大跳...要高手才能勉强简单飞一下..无副翼飞机在地面停好机身不倾斜不震动的时候打舵看斜盘反应是实时一致的...但如果一边用手在倾斜摆动机身..再一边打舵的话斜盘动作和控的动作就不那么一致了...我想应该是这样...没用过无副翼系统..但改成无副翼靠手飞过..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F:
简单地讲,大桨始终有跟随副翼的特性,另外,他们成90度,是为了:延迟陀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