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老手一个问题

楼主(2012-01-12):
今天给小床打表,主轴法兰盘跳动在两道,用手摇大拖板量床身导轨,在床尾座导轨处接近于末端的地方出现了相差30道这个床算是有精度吗,备注:床身其他点基本表针不动也在两道左右只是尾座根部那里有那么大误差请高手鉴定

网友A:
不懂这个用手摇大拖板量床身导轨是怎么进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摇的是床鞍哈哈

网友B:
尾部一点应该没多大问题吧 基本也就尾坐的接触位置而已

网友C:
“倆道”是什么啊,有新的单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道等于丝,叫法不同而已

网友A:
是测导轨间隙啊。
不知道到头了才间隙大,算不算是给维修留了余量?
要是靠近车头那边大,靠近尾座那边小,才叫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