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华科尔4G6小电直可以使用的另一种尾传动轴扭力限制滑动装置

楼主(2012-01-12):
今天在网上看到了日本人以前为华科尔4G6V120系列小电直搞的尾轴限滑装置图片,日本商店卖这个商品要2000日元(http://mfc200804.ocnk.net/product/198),如果再加上国际快递费用,价格应该不便宜。

由于我以前玩过几款竞赛级别的越野遥控车,对于这一类扭力限滑装置和离合器接触过很多,看了他的图片后,发现构造很简单,DIY应该不困难,只是没有机械加工设备,干脆拿自己使用过的一些小零件来改装。
首先找了一个华科尔1.5mm的横轴,把它裁短,记得要保留有1mm螺纹圆孔的地方向外安装,以后这里要拧1mm的螺丝进去使用。

再裁短一个内径1.5mm的毛细管,外径最好小于1.9mm的毛细管(因为4G6的尾管内径是2mm的圆孔,所以要找的这个毛细管外径不能太大,如果是使用在M120D01上面,毛细管的外径可以适当大一点),这个套在1.5mm横轴的毛细管以后是用来顶住轴承,防止以后安装上去的轴承和伞齿移位往后退,由于我没有适合的直径1.5mm金属轴,所以找了一个直径1.5mm的碳纤棒来代替以后准备使用的金属尾轴,看看效果而已。

看下面图片,大概的零件就是这些。黑色的伞齿是4G6尾传动轴靠近尾部波箱位置的那个齿轮,要把这个黑色伞齿中间原来半月形状的内孔,磨成1.5mm直径的圆孔,也就是说让这个伞齿能套在裁短的1.5mm横轴内转动。

裁短的1.5mm横轴和其它构件安装在一起。

下面图片里,由于只是给各位看看这个扭力限滑装置组装好的样子,所以我只是把左边碳纤轴和右边裁短的横轴,随意插进中间那个毛细管,给大家看看以后搞好的大概样子而已。如果以后找到1.5mm的金属轴,那么它和右边横轴插进毛细管的部分,都要涂上结实一点的螺丝胶,把这个变径的尾轴结合成一体使用,然后通过增加或者减少右边橡胶的厚度,来修改压迫伞齿的阻尼。

网上找到的日本人扭力限滑安装完成图片。

对于有机械加工设备的模友,当然是直接DIY一个一体成形的尾轴最好,这样通过组合方式改造的尾传动轴就怕搞得不好,转动时候偏心太大。
至于这款轴传动系统扭力限制滑动装置视频,我就不拍摄了,你们可以参考我以前DIY的另一个帖子的2楼视频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1704&highlight=,这两款限滑装置保护动作的方式差不多,都是防止发生碰撞时候扫掉传动伞齿的功能。

由于我现在喜欢玩尾电机锁尾方式的小电直,因为它们的体积比较小巧,摔机成本比尾轴传动的小电直低很多,所以我只是DIY一个新扭力限滑装置的大概样子给大家参考一下,让有兴趣的模友自己去改装试验吧。

第二天忍不住又改了一下昨天使用的那个内径1.5mm的毛细管。
由于以前买这个毛细管的外径是2.0mm,不适合安装在4G6的尾管内,刚好电磨也坏了,就使用另外的办法代替电磨来使用。
好像下面图片那样,使用身边容易找到的设备当电磨使用。

在无刷马达主轴上面涂点不太结实的螺丝胶,便于以后能很方便的拆下来。接着把准备要磨薄的毛细管粘在马达轴上面,然后还要封住马达上面的散热孔,防止铁屑飞进马达里面。

接着推动遥控器的油门杆,让马达转动,然后小心的把锉刀尽量平稳地贴近毛细管外表面打磨。打磨的时候不要一次持续太长时间,应该分开多次打磨,并且经常用水冷却一下毛细管,防止过度摩擦造成的高温使毛细管材质发生变化。

由于怕磨得太薄,不知道毛细管是否还会结实,所以经过多次打磨后,把原来外径2mm的毛细管磨至1.75mm就算了。

接着用打火机加热一下马达轴上面的毛细管,就可以把毛细管拆下来了。磨好的毛细管表面有些粗糙,不过我就懒得再搞了。

把昨天裁短的1.5mm横轴和它摆在一起。

接着用结实一点的螺丝胶把横轴和毛细管粘在一起。

最后只要把搞好的新扭力限滑装置都安装到4G6尾管里面就完成了。

网友:
楼主厉害噢。楼上的也还没睡?

网友:
占楼。很好 马上改到250上试试!

网友:
华科尔,在日本没什么市场。

网友:
动作好快,谢谢分享。。。。。

网友:
顶楼主,我也改个试试,那样能减少很多损失 就是目前没有多余的横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