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寸显示器固定安装在了遥控器上面 顺便问问冲浪者机翼怎么随时插拔?

楼主(2012-01-13):
遥控器支架反装   只是一个想法  明天再改进!!!!!!!!

楼主:
顺便问下 冲浪者 机翼怎么搞才能 随时插接!

网友:
这样重心不太对吧,FPV一般时间都比较长,这样头重脚轻的手会酸的,最好自己再DIY一个加长型的控重心调节器,能配平就舒服了

楼主:
重心已经不对了 正在策划一个托盘 就两根带子交叉 肩背

网友:
图传跟控天线这么近,不干扰图传接受吗??

楼主:
2.4 和 5.8  貌似不干扰

网友:
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么个装置,把平板天线背到电视的背面,这样只要拿着这个一体机时刻对准飞机,就相当于多了一个自动跟踪天线(其实是人控),岂不更爽?
还有在支架上用乐扣和挂带连到一起应该能解决重心偏前的问题。

网友(2012-10-06):
控上三段开关用上了?
怎么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