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9254 金鱼尾+温漂高手求助。

楼主(2012-01-13):
401和9254绝对的正品,亚拓500尾波箱一套也是刚换的新款PRO的,尾桨夹中立点也是一条直线。行程也可以,刚好一边碰壁。
但今天试飞T8FG感度30%。
陀螺仪
延时0。普通模式金鱼尾不断,切了3D却没有金鱼尾,但很软!尾巴出现向右温漂的现象。
转速也很高因为改了12S,
电池
也是全新的格式。不会掉转!!!
小弟也是第一次用401是不是设置问题。或者401飞不了暴力3D???大侠请赐教!!!急急急

网友A:
中立点 有+2或者-2的攻角···:loveliness:

网友B:
尾推是否顺滑,尾舵拉杆的球头扣是否过紧。尾巴软应该是感度低。

网友C:
整体设定不行,<普通模式金鱼尾不断,切了3D却没有金鱼尾>这现象不合理,反转才合理 转速越高金鱼尾越利害才对,感度30过小,应在35左右,该是舵臂长了点,中立点尾桨不在0度或正2-3度,或尾桨距带负镙距,也可能启动了尾联动工能........

网友D:
拆了大桨,保留尾巴部分,拆了尾舵机拉杆,开转,用手推拉拉杆,看有没有卡顿,检查尾桨夹轴承

网友E:
检查尾推系统,看是否顺滑,,尾桨应该有+2度的攻角,尾推系统正常的话401一般不会有任何问题,不可能存在温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