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60V交流电压怎么降到56V直流电压

楼主(2012-01-13):
自己做了个三轮电动车,用四个水电池的,因为买的电机和控制器是48V的,以后有时间和米了可能要升级到60V的,所以不想花钱在本地买48V的变压器式充电器,网上的COMS管的充电器可以充48V和60V,但加运费要160大元了,手头刚好有10A 60V AC输出的R牛,想加整流桥用来做个充电器,但整流后输出的直流电差不多80V了,和56V差太远会把电池冲坏的,求教各位有没有办法把电压降到56V,最好是电压和电流都能调节大小的做个三段式冲电对电池寿命很有用。谢谢各位能进来看贴

网友:
电动车灯泡功率不够大,充电时压降较大,大部分电压会加到灯泡上,有可能会把灯泡烧坏。一定要用大功率灯泡才行,没有灯泡的,可以用一段电炉丝代替(要1、2千瓦以上),用电炉丝时接头一定要用螺丝上紧,刚刚开始充电时电炉丝很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串联48V电动车灯泡一只(不是LED灯),该灯兼具稳压、稳流和指示灯的作用。
分析如下:第一阶段,蓄电池当量内阻小,灯泡(相对)电阻大,灯泡上压降大,灯泡亮度高。
          第二阶段,蓄电池当 ...
突然想到电动车灯炮不是48V的,是通过转换器把48V的电转到12V后用的,这该如何是好啊

网友:
大电流的可以用两个甚至三个同样(12v50w)的灯泡并联然后串入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真的不用再买,就用现在这个60伏的变压器,用桥式整流,如17楼所说的,串一个12v50w(一般摩托车头大灯)灯泡就可以了。当充电电流大时灯泡很亮,压降大,充电电流小时灯泡变暗,压降减少。充电时只要注意电瓶在 ...
噢谢了啊!那就试试这个办法先了,我的是大水电啊90  ah的啊要十安左右的充电器才行,小的充电时间太长了。。。

网友B:
其实真的不用再买,就用现在这个60伏的变压器,用桥式整流,如17楼所说的,串一个12v50w(一般摩托车头大灯)灯泡就可以了。当充电电流大时灯泡很亮,压降大,充电电流小时灯泡变暗,压降减少。充电时只要注意电瓶在微温状态下就可以了(一般不要超过50度),电动车电池一般是12安时,十分之充电电流,就是说用1。5安以下充电。

网友:
变压器出来串个二极管(功率要大一点),再接个灯泡,就可以接到电瓶上了,每隔15分钟量一下电瓶电压,充满后就断开,看一下总的充电时间,下次差不这个时间也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急用不能DIY了。。。看来对于我这电子盲来说还是买一个算了。。。

网友:
灯泡可以试试换着大小,,,

网友:
17楼的方法最省钱。不过最好详细监测电压电流变化(用万用表不是灯泡喔)。

网友:
有很多方法, 很简单的哦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串联48V电动车灯泡一只(不是LED灯),该灯兼具稳压、稳流和指示灯的作用。
分析如下:第一阶段,蓄电池当量内阻小,灯泡(相对)电阻大,灯泡上压降大,灯泡亮度高。
          第二阶段,蓄电池当量内阻逐渐变大,灯泡(相对)电阻基本稳定,灯泡上压降减小,灯泡亮度正常偏暗。
          第三阶段,蓄电池当量内阻变大,灯泡(相对)电阻变小,灯泡上压降变小,灯泡亮度逐渐变暗。(电池基本充满)

网友:
80几伏变到60伏,可以DC-DC变换,PWM调节电压,网络上搜搜,有很多资料的。

网友:
整流滤波,串个大功率电阻,后面用317稳压扩流,限流稳压应该可以。不过还是建议直接买个二手专用充电器,轻巧方便还省心!

网友:
可控硅是不是可以对220V电压直接做降压处理呢,我记得那个吊扇无极调节转速的好像是可控硅控制的,把那个调节器买一个做成输入电压控制的就行了嘛,个人愚见!

网友:
我觉得可以在220v供电这边想办法把220V供电降低,达到变压器整流后输出电压符合要求,这样估计简单点

网友:
干嘛不直接化几十块买个电动车充电器呢

网友:
十楼说说的有理,还有电瓶是限压恒流模式充电要求不高

网友:
去旧货找二手的吧,十几二十元,买回来都可以用了!也可以找些有问题的几块钱就得了,买回来换几个零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