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入手9天,换了不少配件。。 水平提升明显~

楼主(2012-01-13):
之前一直飞g4模拟器里面的悬停练习,觉得那个直机很变态,但入了mcpx以后发现,这个小鸡子更变态,很灵活 很贼。炸的不少次,换了大桨、十字盘、两根拉杆,脚架坏了,尾管坏了,头罩烂了,不过都已经修好,而且越飞越顺手,经过了50个起落了,已经三面悬停,争取100个起落把四面悬停练熟,小机子给家出勤率就是高,每天都有10个左右起落。 没有飞过直机的我,竟然也能开始修直机了。。 哈哈。。  最最有感觉的是,那么细的尾电机线,我竟然焊上了。。。哈哈

不知道电机还能撑多久,听说200个就over了。 配件买了不少。

发几个照片~~

因为一直没有暴力飞,都是悬停,对于抖动和锁尾没有感觉明显问题,都够用。  金属十字盘更换以后发现操作确实比较灵敏,但是价格确实有些贵。。 至于是否影响炸机泻力的情况,还要再实验。

顺便分享一下经验:
1. 拉杆绑线一定要长一些,我让我媳妇就是线弄得太短炸的时候十字盘坏了第一个球头。
2. 最好用原厂的拉杆,买了一个副厂的拉杆便宜一半,但是发现很紧,十字盘第二个球头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坏的。
3. 飞行抖动一定要检查 大齿是否松动,一开始不知道一直半抽风样的抖动后来发现大齿松了,朝上推紧一切ok。
4.  脚架容易劈,发现用热熔胶固定效果不错,也软有弹性。  我已经修补十几次了,完全不影响飞。
5. 天冷别再外面飞,头罩因为天冷炸了一次就破相了。给家炸了很多次也都没事。
6.  A6充电特别爽,我弄了2个一拖三的头,同时充六块。外场可以用汽车电瓶充,或者大电池充小电池。插到3s口上如果只有一块电池也没问题。
7.  如果之前没有玩过直机的话,这个mcpx入门成本有些高。因为之前我玩过几个月四轴和模拟器,上手还行。如果纯新手的话并且不差钱的话可以考虑。。

50个起落情况如下:
1.  原厂3d桨炸掉个角。用重锤桨再飞,发现练习不错。
2.  拉杆断了2跟。
3.  尾管断了
4.  十字盘废了
5.  脚架劈了,不过热熔胶修好不影响用。

总的来说mcpx 确实室内感觉不错,就是配件小贵。

新机

新机

更换尾管

更换尾管

性感的菊花

性感的菊花

十字盘牺牲了

十字盘牺牲了

更换新十字盘

更换新十字盘

感觉金属十字盘精准性不错~

感觉金属十字盘精准性不错~

网友A:
100个起落能练好四面,楼主神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个起落能练好四面,楼主神人

兄弟,我模拟器已经练了半个月了。现在g4 里面悬停 对头已经过关了,现在正在真机上实践。 我觉得这和我之前玩四轴有很大关系。因为没事就拿四轴练对头,因为四轴比较稳,对头不是很紧张,但舵向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玩四轴有很大关系。因为没事就拿四轴练对头,因为四轴比较稳,对头不是很紧张,但舵向是一样的。

如果四軸可以翻及倒飛, 就多好呀。 华可以開發一台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四軸可以翻及倒飛, 就多好呀。 华可以開發一台嗎?

呵呵,如果可以的话,估计成本也会很高哦。
四个电机要加装螺距控制系统,还要多出来四个螺距控制舵机。

网友C:
9天能飞会修,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9天能飞会修,很不错。

之前三个月让四轴折磨出来的。。。   天天炸  天天修。。

网友:
恭喜。
钱花了能开心就好。

陈伯

网友:
兄弟我前来顶贴。。。。。

网友D:
mcpx~心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px~心动中

伤心 心动各一半。。    配件很伤心。。。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看過 3 Idiots 這电影嗎? 其中一情節就是開發四軸作畢业論文, 如果硏究四軸可以翻及倒飛, 可作博士論文吧 :loveliness: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伤心 心动各一半。。    配件很伤心。。。

配件其实就十字盘 其他不是特别需要的 对于要求高的是需要的 。。塑料冬天是很脆。我夏天玩的时候脚架基本不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配件其实就十字盘 其他不是特别需要的 对于要求高的是需要的 。。塑料冬天是很脆。我夏天玩的时候脚架基本不坏的

恩,主要是家里家具多有棱有角的。要是给草地上飞确实比较耐炸。

网友:
我的马上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