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反向了 是在陀螺仪上调还是在控上调??

楼主(2012-01-13):
陀螺仪
反向了 是在陀螺仪上调还是在控上调?? 油门到了50%
发动机
就开始一高一低的?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在陀螺上调!
发动机是你没有调好油针咯!要不就是你的油门曲线有问题。

网友B:
陀螺仪反向两种情况,一种是遥控器反向,就是你向左打杆,飞机向右转,这个时候要调整遥控器的REV。另一种是陀螺仪自身修正反向,就是飞机向右旋转,陀螺仪依旧向右修正,说白了就是一给油飞机就转圈,这个时候就要调整陀螺仪反向。
油门过50%一上一下,如果安装有定速器就先把定速功能关掉,一般都是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消失了,就检查一下定速器设置和遥控器油门曲线设置,都没问题的话就是你的发动机转速达不到定速器设定的转速,要调整好发动机,再把定速功能打开。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陀螺仪正向 遥控正向 飞机能锁住 但是方向反了 陀螺仪反向 遥控正向 不锁尾 飞机自旋 那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楼主:
OK了 自己解决了

网友C(2012-04-13):
你好,陀螺仪反向您是怎么解决的,我也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