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的问题

楼主(2012-01-13):
我的电池是原陪那种4000mah的,电池3.7报警了,可还有4.02电啊,这是不是很普遍啊,再有天7是不是dmss制式的啊

网友:
标题

貌似不太正常哈,电池可能有点问题。天7不是DMSS,只有JR XG7、XG8、XG11是DMSS

网友:
电池类型是不是设错了?

楼主:
设对了啊,电池是原装的那种啊

网友:
我的是3.6报警。4.02的电池在控里显示应该为3.9  如果电池没有问题就可能是开关接触有问题

网友:
   电池在路上的  路过

网友:
把死了的动力电改控电的飘过

网友:
天7没有原装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