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区分DX6I 山寨和正品

楼主(2012-01-13):
最近研究DX6I 不段找以前的帖子,从图片中总结了一些区别正品DX6I和山寨间的区别,希望对大家有用处。  不对的地方请指出

楼主:
大家观察高频头部分,山寨的高频头上还有一小块电路板,  正品的高频头部分就一块银色的金属片,没其他东西,望我不解的是第一张图的高频头部分有条形码 ,其他则没有,可能是最新款的DSMX的 DX6I

楼主:
我都说的那么清楚了,还不懂啊

网友:
还是等dx7s吧

网友:
请教LZ,那么现在TB上卖的那种500左右一个单控的是山寨的吗?我最近几天还准备卖一只DX6I来飞小泡沫机呢。。。。

楼主:
500来块的当然是山寨的

网友:
LZ这种山寨DX6是那个厂出的?和真正的斯巴顿有关系吗?还是就是无名小厂纯山寨机?请教了

网友:
山寨dx6i滑轮不灵,由此看出整个控用材都是很差的。为了避免失控买dsmx制式的dx6i,或者直接dx8

楼主:
我又发现了一个地方可以区别山寨和正品,

网友(2012-03-02):
不知道其他材质的区别,搞不清具体来源怎么回事。山寨的好像是在原来高频头外面单焊了一个高频头,因此怀疑控是真的,但是原来高频头的制式比较特殊,商家后又加装上dsm2的发射模块得到的这个控。

网友:
还是不要贪便宜,买个好一点的吧,

网友(2013-10-17):
拿着原装DX6I,看看。。。

网友:
根本就没有山寨一说。
就是老版本的dx6i和新版的dx6i
两者的单片机都是一样的,就是pcb的版本不一样。

老板的,在国内基本上都是洋垃圾的形式进来的,这些产品的特点:
都是原装的,可是品相不佳,电子元件都是原装的,就是高频头被拆走了,留下一个单片机。国内进来的洋垃圾一般加装一个dsm2山寨高频头,就出货了。
所以在系统里面看,软件的版本都很低,甚至有些是2008年的。不过绝大多数都是09年的。
这批洋垃圾基本上都是地平线国外有个   老控升级换新  淘汰下来的。回厂拆了原装高频头之后流出来的。

TB上面基本上就是洋垃圾+山寨高频头+山寨dsm2接收机  普遍售价500左右。。。。

正规的就不提了,从里到外都是全新的,软件都是全新的。

网友:
航空模型交流群162952385,涵盖固定翼,多轴,FPV,航拍,直升机等领域,里面有很多高手,欢迎新老朋友进来交流

网友(2018-08-23):
不错,受教了,看看不错,很早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