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水制氢为什么会失败?

楼主(2012-01-13):
初中化学上说水通入直流电正极出氧气负极出氢气。全是骗子呀!我用5V30A直流电,30%氢氧化钠溶液制氢。电解20个小时内出的是氢气,以后电解液开始变混,40个小时后电解液变成暗红色根本不出氢气了,对空排放的氧气变得呛人。我电极都是用的角铁,这个反应已经不是电解水了,但产生气体却不少。只是不知道气体成分。反复查资料也没弄明白,教科书害人呀,费得好多精力没成功,有懂化学的大侠指点指点啊,谢谢

刚搜到一篇文章http://wenku.baidu.com/view/253d86e919e8b8f67c1cb9b8.html
看看吧,

网友:
书上的是纯净元素,你你用的是成风复杂的,应该用碳棒。不应该用铁

网友:
你都说点解水啦!为何用氢氧化钠溶液呢?用纯净水嘛,一边收集氢气,一边吸氧!

楼主:
纯净水电阻大产气太慢,加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也是书上提到的

网友:
好象初中时候电解水的电极是铂金,极其的稳定,纯水不导电可加点稀硫酸。

网友:
阳极氧化    你用的铁电极吧                  电导你懂吗        氧化还原你懂吗        是你自己不懂    少在那诬陷老师

教科书骗人?        自己不懂少掰扯

网友:
纯水加点电解质增加水的导电性是对的!但加30%太多了吧!

网友:
教科书上没说用角铁做电极吧!

教科书不是指导手册,要读懂,不是照着执行就行。

网友:
呵呵,楼主准备干吗

网友:
蒸馏水 H2O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是因为我不懂才上论坛请教,没法子初中文化,  请问电导 氧化还原是什么??负极为什么不产氢气??电解液为什么变成暗红色?怎么才能产生纯正的氢气?

网友A:
产生后除杂           换石墨电极    铁电极被氧化     覆盖      电阻剧增      有30A 标称也没有用              氢气?别用电解了       不如往里倒铝片    铝粉                 电导是电阻的倒数               氧化     氢氧根被氧化    生成水    氧气                  阴极       氢离子被还原        也可以理解为   钠离子被还原    再置换氢               铁做阳极         先氧化   氧气出不来的

网友B:
电子在溶液里移动.

Na+ 得到电子形成 Na, Na 与水反应生成 H2 与 Na+、OH-。
OH- 失去电子形成不稳定的 OH, OH发生反应生成 O 与水,O又生成 O2 或者去氧化别人。
电极产生Fe2+亚铁离子,亚铁离子是浅绿色的。Fe2+可能变为Fe3+, 它是黄色的。铁离子可能继续反应,生成黑色的 FeO 或红褐色 Fe2O3。看上去溶液成混浊的暗红色。

如果自来水里有次氯酸根, 可能会生成氯气, 氯气从NaOH的饱和溶液中释放.

网友:
现在的水太多的杂质

网友:
亚克力抛光机用的就是这个东西吧?

网友:
首先,教科书真的没有害人。
其次,你需要回初中重学化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在溶液里移动.

Na+ 得到电子形成 Na, Na 与水反应生成 H2 与 Na+、OH-。
OH- 失去电子形成不稳定的 OH, OH发生反应生成 O 与水,O又生成 O2 或者去氧化别人。
电极产生Fe2+亚铁离子,亚铁离子是浅绿色的。F ...

化学达人

网友:
电极用错了,还有不能用自来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生后除杂           换石墨电极    铁电极被氧化     覆盖      电阻剧增      有30A 标称也没有用              氢气?别用电解了       不如往里倒铝片    铝粉                 电导是电阻的倒数               ...

不懂,我只想电解得到纯氢气。今天把电极换成不锈钢了,看看明天怎么样,石墨眼下是没有,铂金更不可能太贵。镍也没有,百度上说电解质不纯或电极被腐蚀不影响产生氢气么?

网友:
找2个干电池,也许能拆出石墨。

网友:
起码要用不锈钢电极,而且还不能连续工作。电解水制氢效率太低,没意思。卖氢气球的有那种制氢装置,一个罐子,可能是加上烧碱和铝片,发生反应就出氢气,可以吹气球。

网友C:
 兄弟 教科书真的没有害人.我们公司有这个装置.小日本的设备.我们叫氢氧发生器.蒸馏水配氢氧化钠就行.下面电极是铁圆桶 上面盖是不锈钢 铁桶和盖都伸出环形电极 发生出来的氢汽需要用酒精冷却.一般单个月更换电解液.可以连续24小时开机半个月.有兴趣可以给你.你想知道的.机器不大的.

网友:
不锈钢都没用      316可能可以     201不行      石墨可以         直接用电解制纯氢气?你做梦去制吧

以后不懂别乱喊什么教科书是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 教科书真的没有害人.我们公司有这个装置.小日本的设备.我们叫氢氧发生器.蒸馏水配氢氧化钠就行.下面电极是铁圆桶 上面盖是不锈钢 铁桶和盖都伸出环形电极 发生出来的氢汽需要用酒精冷却.一般单个月更换电 ...

你好有详细资料没?图纸啥的?电极用的什么材料啊?

网友:
哎~悲劇的孩紙~你初中白讀了。

网友:
哈哈,自来水里成分很复杂,特别是水箱下来的水

哈哈,自来水里成分很复杂,特别是水箱下来的水,没电解出氯气算你走运了

网友:
自来水中含有阴离子Cl-,ClO-,OH-,阳离子H+,Ca2+,Mg2+,楼主加入NaOH后,分别还有Na+,OH-
如果用Fe作为反应电极,
阳极反应Fe-2e->Fe2-, 可能伴随反应有ClO-,Cl-,OH-氧化生产Cl2,O2
阴极反应应当为2H++2e->H2
高中化学忘光了,如有不对,敬请指教

网友:
楼主说的溶液变成暗红色应当是Fe3+的颜色,Fe2+继续氧化原因

网友:
用不锈钢做电极吧,我试验过HHO水焊机,由于当时极板面积小了,只用一个净水器的过滤筒来做,出来的HHO气体比较少,只能点一个小火头,没有实用价值,如果有4个净水器的筒来做的话,或许够用了,就有实用价值,目前还在注意那个收废品的老头,看看能否碰个好运,再买几个废的净水器的过滤筒,以便继续试验。

网友:
我怎么记得增加导电率是滴几滴硫酸的说?

网友:
红的是你的电极啊。。。。

网友:
用两团刷碗的不锈钢丝做电极表面积够大,中间隔块百洁布。放到密封盒里,HHO水焊机就成了,注意一定要有防回火装置哟。

网友:
你的电解槽设计合理不?不管用什么电极是会在两电极上产生气体的,只是电解液不稳定。常用水溶液电解槽有钟罩式和隔膜式。电解水溶液产氢应该用不溶性阳极(石墨或钛。。。)阴极用角铁应该没问题。

网友:
关键是两个电极产生的气体要分开导出,不能在电解槽内混为一体。

网友:
看来你中学的化学没学好,你逃学了。还是回到学校多学学吧!

网友:
我手里有4块次氯酸钠发生器的电解极板,阳极阴极各两块,不知道是什么金属的...

网友:
以前有个diy氢氧焰抛光机的,用钢管做电解槽,钢管就是一个电极,里面再加一个不锈钢电极,就能工作了。

网友:
用盐酸和锌,快的很,而且不用分离直接出多少用多少

网友:
化学没学好啊,有一种东西叫做启普发生器,哈哈溶液变红肯定是三价铁离子的原因,电极被氧化了,原来讲的电解水主要是制氧,而且电极一定要是惰性金属,氢气都是楼上说的稀盐酸和锌粒,其实吧,活性周期表里边排在氢前边的都可以用,前边的是钾钙钠镁铝锌铁锡铅,都可以的

网友:
化学课物理老师教的孩子伤不起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万一收集成氧气,吸了氢气咋办呢

网友F:
我就不说LZ 化学学的不好了,,学的不好也就算了,但也别说教科书不对,那玩意好歹也是N多人审核的,,谁说教育失败,但这种问题不会出的,,,
干嘛电解制氢气,你的是不是两个电机直接在一个容器,中间没隔离?没隔离就是氢气氧气混合二比一的,,
你有苛性碱,直接往里面加废铝片,不就得了,就一个灌,接根管子,中间加个气体干燥的,,多简单,当年 我小时候玩气球,就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