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金鱼尾,有视频(这次对了)

楼主(2012-01-13):
http://player.ku6.com/refer/NJhTd_5W1i8T9S3841-Dkw..==.html

425金鱼尾,机器拆过N次了,还是没有解决

表现是地面上,尾舵机拉杆会有轻微来回的哆嗦, 离地后严重金鱼尾次对

网友:
这不是 450么..............................

网友:
好像就中间有一段时间有点,后来好像又好了吧

网友:
确实是450。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进来帮助, 确实视频搞错了, 这次改过来了

网友:
试着把感度降低一些看看呢!如果还是不行,检查机械吧

楼主:
和感度没有关系的, 视频中当时感度设置的是60 ,锁尾已经很勉强了(DSX7)

楼主:
这么调整,金鱼尾好多了,但多少还是有一点,不影响飞行了,这是哪门子原因?

网友(2012-03-05):
你调整了什么?

网友:
感度 要么就是 陀螺仪设定不对

网友:
调油门和螺距曲线都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