硫酸买不到,用草酸做铝阳极氧化实验【基本成功,2楼更新】

楼主(2012-01-13):
小铣机械部分快做完了,有一大堆零件要做阳极氧化,硫酸买不到,查资料草酸也可以,就去化工商店买了一瓶,先用个小零件做实验。材料很简单

草酸做阳极氧化对氯敏感,所以用的矿泉水勾兑,大约一升水加60克草酸,溶解后就可以,温度控制在25°以下,电流1.5A/DM2,和硫酸的差不多,时间40分钟

第一次试验用不锈钢螺丝连接工件,结果起反应了,有粉红色溢出,不知道是什么东东,先试试看吧,用不锈钢盆装的溶液,正好做阴极【事后发现不锈钢盆有气泡,不通电情况】,看来还是要用塑料的容器。

40分钟后染色,封闭,与硫酸的一样

看看效果,只有一点点颜色,还是幻彩的,呵呵,和镀锌一样,测电阻有阻值,氧化失败,用刀划感觉还是很硬,应该是氧化层太薄

看看做连接的螺丝,腐蚀掉了一层

这是准备做氧化的一对零件

看来氧化失败的原因应该是螺丝溶解污染溶液所致,下午继续试验,敬请关注

楼主:
今天继续试验,怀疑流程不对,用家里仅剩的一点电瓶电解液试验,氧化成功,但上色很淡

再做草酸的,这次用蒸馏水勾兑,从电池里撬了根碳棒做阴极,这次反应和昨天明显不同,昨天用5V左右的电压就能达到预设电流,今天不行,至少要50V才能达到,看来水质影响很大啊,氧化45分钟,染色,封闭,最后测试氧化层基本达到实用价值,不导电,用刀刮没有明显痕迹,就是染色还是不好

看来可以继续实验了,下一步看看阴极用不锈钢盆是否有影响【没影响的话方便很多,另外再看看上色怎么处理

网友:
看不到图, 等直播

网友:
坐地板看直播

楼主:
什么玩意啊,就是传不上

网友:
 插你一下

楼主:
以编辑到1楼

楼主:
继续试验ING

网友:
好漂亮!!
用铝丝挂就不会起反应了...
容器换成塑料或瓷的...
砂锅也行...

网友:
我们自己造了一整套阳极氧化设备...
硬质的...
表面硬度大于400...
轻松划伤玻璃...

网友:
最好塑料容器

网友:
我想LZ是想用容器壁当阴极吧...
这样电流密度会均匀些...
但不宜长期存放...

要用磁铁验证一下容易是不锈钢还是不锈铁...
纯度不好会污染电解液

网友:
坐等看成果

楼主:
再次实验,用玻璃杯,还是失败,膜层不够厚,不上色

楼主:
明天继续

网友:
支持,等成功的图片~~

网友:
失败是成功**,祝楼主早日成功 另外,向“巫毒”请教,这方面他有丰富的经验

网友:
祝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
楼主继续啊,我看好你啊!
话说我的草酸买了半年了,一直没有动手,现在就看你做小白鼠了。

网友:
 我原来的工厂硫酸国家金质奖成火车往外拉,卖不了当年偷偷往大海里放,现在估计不敢了。哪天灌一瓶子回来学做阳极氧化,就是怕存放不安全。

网友:
我有一瓶盐酸,可以做么,硫酸是管制品不容易买到

楼主:
2楼以更新实验

网友(2012-06-08):
这个比较易买到,没更新了吗?

网友(2013-05-10):
一群外行 别侮辱氧化

网友:
盐酸行吗?

网友:
盐酸不行  只有草酸和硫酸可以  草酸形成的膜没有硫酸好 不易染色   楼主这个染色不成功估计是硫酸不纯的问题 因为是电瓶电解液 里边有硫酸铅   硫酸是买不到 但是稀硫酸还是可以买到的 风帆电池夜就可以百分之4的那种 各大汽车维修均有销售  另外负极材料最好用316不锈钢 买2片就行  那个稀硫酸对它没有任何侵蚀  最好的电解液 是稀硫酸加入大概百分之1的草酸 温度保持在15度到5度之间 时间40分钟  氧化后清水洗净 然后放入染料内 加热 温度保持在60多-70度 不要煮沸 大约一分半种就可以了  然后在放入清水里 然后到一盆清水 煮沸 把工件放入 煮3分钟 就完成了  (如果煮的过程中染色掉了 有2种可能 一是氧化失败 二是氧化时间过长 孔已经全部密封了 用电表测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