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问题...

楼主(2012-01-13):
买来飞了两次,起落架摔断了一边,但是还是能飞。后来一次严重碰撞,没找到掉了什么零件。但是现在飞不起来了,只会在地上打转。请教各位老鸟,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坏了呗。。 找找哪摔坏了

网友:
打转首先看尾电机啊

网友A:
主轴,或者尾电机坏了

网友B:
尾翼还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翼还转吗?

尾翼一样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或者尾电机坏了

主轴还是直的。

网友:
看尾桨是不是松了,轴上打胶安上。注意方向。

网友:
但是现在飞不起来了,只会在地上打转....

机头向左或右打转?

向左:尾电机或尾桨不给力了、或炸松了。
向右:连杆炸松了或丢失了。
平衡杆:太松太紧,或两端的重锤丢失了。
十字盘:是否水平,可能严重炸烂了。
控:把所有微调归中,油门拉至最低位,开机再试。

LZ请小心检查。
陈伯

网友:
能炸坏911的都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