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环奇781的牙盘能拆下来不

楼主(2012-01-13):
牙盘位置跟右面的定位孔不正 偏了点  吃不准履带 牙盘上的每个尖对准小轴才是完美的

能拆掉调整不  应该是安装到一起的 左侧的轮就很好 右侧有这个毛病  倒是不影响行走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没拆过,只要不影响 行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