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这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2012-01-13):
(无正文)

网友A:
调通道反向,调斜盘混控负值,总有一个组合适合你

网友B:
通道正反不对~

网友C:
很明显通道插错在先,舵机方向再错,斜盘混控设置就不可能对了

网友D:
 FU系控的话2通和1或6其中一个换插...在调整正反..JR系我到现在还没好好研究通道定义...只知道1是油门 看你好象是FS控..这控是仿J还是FU不太记得了...我只记得软件界面是仿J的...

网友E:
明显不是单单的反向 升降舵是3个舵机同时动作 副翼则是2个舵机动作 所以可以判断是通道没有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