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大家有这么扫齿的吗?(间隙太大)

楼主(2012-01-13):
今天飞到第一块电的时候忘记开3D就翻了,幸好有高度。到第二块电的时候就想到有人说过直接开3D起飞,我就在飞机静止的时候直接开了3D,然后一阵刺耳的尖叫,瞬间扫齿了 。。。。。郁闷啊。。
刚换了大齿确实间隙太大了,现在才想起来当时装完飞机的时候就觉得间隙太大,我改了标准舵机侧板调电机太麻烦,当时试飞了一下没问题也就没调了,一直飞着也没问题。哎,看来还是不能偷懒啊。。。。

网友:
恭喜恭喜!一个齿换来一次教训,当交学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幼稚的认为在模拟器上可以,真机应该没问题吧。这个学费还挺实惠的

网友:
没有缓启动吗?

网友:
旋翼头不顺畅,大齿距离有点大吧

我以前用没缓启动的好盈,直接3D也没扫啊

最好买个有缓启动的电调或者飞起来再切3D

楼主:
我用的好盈80A铂金版,开了超缓启动,我是先普通模式起飞,然后降落,然后切3D,然后扫了。我飞的YT500

楼主:
用的蝎子1600kv电机

网友:
我用缓启。。一直直接3D起飞。。。 木有扫过。。

网友:
为什么好盈的缓启动就不能做好点呢?

网友:
大哥好厉害,这种事情用鼻子想也应该知道会扫

网友:
不扫就不正常了,哈哈,自己也这样扫过

网友:
这样的损失不大

网友:
是你的间隙大了点吧,我的500 ,启动的时候,直接3D 几次开的(启动前忘记关3D 开关了),也没见扫齿啊,那时候,我还是很担心会扫,可几次都没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