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3):
买911准备造室内固定翼,冬天家里飞,到手后老911的控对频多次失败,求解,不知用其他2.4g控是不是能用到911上.

网友A:
2.4G的接收是要配合发射机的系统才行的。
陈伯

网友B:
不行,先检查问题吧,对拼没出现有问题的飘过

网友C:
不同厂家的2.4G一般是不通用的,即使是同一厂家也未必能通用

网友D:
很负责人的告诉你 不需要易损件 只需要买两个机壳 在买个平衡杆就OK了

楼主:
厂家短信回答,911控通用,看来被乎悠了,多卖控不如多卖机,厂家傻x

网友A:
厂家短信回答,911控通用。
我试过用同一个911控向8只911机对频,
都可以用。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