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机 请教老手

楼主(2012-01-13):
牛模网 推出 日本 KYOSHO 京商 CALIBER 5 油动50级直升机,RTF超值套装,全套仅需¥1999,出货前均由我司技术部安装并调试好,客户到手可飞(客户只需另备启动工具和燃油)。

RTF超值套装配置如下:
  • KYOSHO 京商 CALIBER 5 油动50级直升机空机组  *   1 台(¥999元
  • 乐迪6通道2.4GHz 遥控器  *  1 套 (¥300元)
  • 三叶S52HR 直升机发动机  1  台 (¥438元)
  • 辉盛MG996R 金属齿标准舵机  *  5 个 (¥69.9元*5)
  • IMAXRC G501 锁尾陀螺  *  1 个 (¥170元)
  • 600mm 玻纤大桨  *  1 组 (¥368元)
  • 3线接收机电池开关 * 1  个 (¥19元)
  • 火头 * 1 个 (¥25元
总价:2668.5 现价:¥1999

本款为特价产品 谢绝议价 不包邮以上配置可以入手吗 谢谢各位解答 本人新手

网友:
如果是完全的新手,建议暂时不要玩油机,麻烦,光启动调试这一关就够你整,虽然油机相比电机,要温柔一点,没有这么暴力,但电机对你更合适一些,另外新手炸机率高,一定要买容易更换配件的JJ,就买亚拓吧,虽然贵点,但省事,通配件也多,玩的人也多。或者从最基本的三通开始玩也可以,我就是这么过来的,这有我的JJ全家福,看看吧!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只说一点,用价值300的控玩一个搞不好出人命的飞机,你说行吗?

网友:
我建议先别想着入手JJ

先练好模拟器。我入手了五架电直,对头悬停还没找到直觉,一直不敢飞,汗一个

网友:
安全第一,从小到大,从电动开始比较好。我飞固定翼,电机座松动,倒飞失控,撞到人了。好在养成了一不对及时收光油门的习惯,好在是泡沫塞斯纳。前者有血的教训的。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TwXPjTsdpLM/

网友:
 玩模型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控,尤其是直升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

网友:
这叫 作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