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尾电机的连接线是什么线???

楼主(2012-01-13):
请教各位达人,CP上尾
电机
上连接到接收上的那根像漆包线的电线叫什么名字?准备在万能的taobao上找点,可惜不知道它叫啥,无从下手!!!

网友A:
顶一下,要积分发帖。。。

网友B:
楼主都会说是“漆包线”了,还问?
不就是漆包线嘛!找合适大小的就可以了,估计0.3~0.5左右

楼主:
比我见到的一般的漆包线要精致的多。不知道是不是进口的。

网友B:
尾管的规格是2*2*1的,也就是说内径是1MM的,只要半径不超过0.5MM的线都能穿过。
不过。。。。我现在坚决不用漆包线。。。震动导致摩擦,或炸鸡的时候擦掉了漆,后果很严重的,会烧主板的MOS管……
我用跟尾电机上那种线直接穿入尾管,既不影响美观,也不怕短路。

网友C:
塑料包的比漆包的好

楼主:
是不是叫三层绝缘线这个东西。

网友D:
0.2线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