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九设置WKM方法

楼主(2012-01-13):
   很多模友在网上求助天九如何设置WKM。本人用的也是天九,天九算是国产控中的精品,这么多年从没出现过丢帧、失控、无信号、受干扰的情况,相当的争气。下面我就把自己是如何为WKM设置天九的写出来,以便九友们分享。
   第一、设置飞机
   按住’MENU’键再开电源,根据控的模式选择好,我的调制类型2.4G所以是PCMS,飞机类型选择的是固定翼模式,重新命个名就写DJI吧。

确定后重新启动生效。

    第二、在控中设置WKM功能

        1、分配控制开关。WKM的飞行模式切换需要选择一个三段开关来实现,从DJI主控的U输出联接到接收的7通道就是模式切换通道。
    下一步需要分配给遥控器7通道一个三段开关,我选择的是右上角的F开关。
     选择方法为:按“MENU“选”“辅助通道设置”,将F分配给7通道。

        2、设置菜单,实现三种飞行模式控制功能。这一步就是大家看不太懂的,DJI说明书中说的“调节END-POINT微调”功能。设置前请大家将飞控与电脑联接并打开调参软件,这样可以实时看到设置结果。我所选用的三种模式是“GPS”、“姿态”、“失控保护”。
    下面开始操作:按“MENU”进入菜单,选择“舵角设置”,找到“辅助1”旁边两个百争比参数(我理解这就是END-POINT微调)。首先,把开关打到最下方,调节正百分比直到调参软件中的指示针指向GPS位置且GPS字底色变蓝(同时LED灯闪蓝灯),这说明你这目前开关所在的位置就是GPS模式了。同样的道理设置中立位为姿态模式,向上为失控保护模式。我的参数是-37.7%+67%。记得设置好拨动开关同时观察调参软件中的变化及LED灯闪的是不是对应模式的灯。

        3、失控保护设置(实现关控自动返航)。所谓失控返航,就是当接收机没信号时,飞机会根据预先设定好的指令触发一个开关切到“失控保护”模式,以实现自动返航。
    设置的方法为:按“MENU”进入菜单,然后进入“失控设置”找到“辅助1”将后面值设置为上一步所设置的三段开关中的“失控保护”的百分比,设置为“-37.7%”即可。测试设置是否成功,联接调参软件,这个时候你只要关掉控看软件中指针是不是指向失控保护位置(LED灯的变化)。如果是就说明你设置成功了。

网友:
这个要顶起  !!!!!!

网友:
这个帖子很好的,居然没什么人顶。顶

网友:
楼主天9是1024还是4096的?

不知道区别明显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1024,应该没有什么区别,我理解4096只是操控更精细吧

网友:
我用的就是新天9,这个一定要顶起,感谢楼主啊。!!!!!!

这段时间就是在配WKM,还有很多配不来,有好文章一定要分享

网友:
还有没有其它更详细的设置呢,请楼主再发点教程出来嘛

网友(2012-02-22):
这么好的图文介绍 不顶太对人家哦

网友:
论坛中这样的贴子,必须顶!

网友:
标题

必须顶

网友:
不错的帖子,失控保护,飞行模式

网友:
好东东。学习了!!

网友(2012-04-19):
回复 网友B:

必须要顶

网友C:
老款天地飞九使用3年正常的飘过~
太强大了,感觉根本用不完所有功能

网友D(2012-05-23):
问一下
如果正常飞行中 三段开关打到失控保护档位 不关控的情况下 飞机是什么状况?谢谢

网友E:
呵呵,和关控效果一样,进入到失控保护模式。

网友F:
哎,还是中文的看的舒服~~

网友D:
按照LZ设置完毕一切正常 就是无法进入罗盘校准功能 不知有何高见

网友B:
回复 网友D:
要进入罗盘校准要把返航那个位置设置成手动就可以了(就是
参数调成
-37.7%
,
+37.7%)
。我提供的只是一种设置的方法具体怎么设置可以根据你的需要。

网友G:
楼主正解,我摸了两晚才摸懂,今早来论坛一看原来有教程,晕了。

网友H(2012-07-28):
非常感谢搂主。

网友I:
换控,至少10chp

网友J(2013-01-24):
终于明白什么叫end-point微调了!

网友K:
这个要顶啊~

网友L:
虽然不玩四轴,好贴要顶

网友M:
一定要顶起!

网友N(2013-03-15):
我也用天9. 很及时的启蒙帖。顶。

网友O:
最好做个视频教程

网友P:
顶起,有没有用华科尔的10通道的操作方法!

网友Q:
这才是有质量的好帖!

网友R:
有心人,必须顶

网友S:
实用啊!顶起,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T(2013-08-31):
必须要顶~~~让我MWC也有保证了!

网友U(2013-11-05):
是啊,还有更详细的设置教程吗

网友V:
挺好,我也想用天九啊,naza v2能不能教教怎么设置?

网友(2013-12-24):
学习了,天九真的不错吗?跟14SG比如何?

网友(2014-06-08):
也算找到天地飞的调试贴,力顶一个

网友:
好人 好伙伴    我用的 JR9x   直接 就可以用了

网友:
天8应该也差不多吧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 ,但不够清楚 现将自己按步骤写的流程奉行,共勉!

        1、分配控制开关:
    DJI飞控的飞行模式切换需要选择一个三段开关来实现,从DJI主控的U输出联接到接收的7通道就是飞行模式切换通道。
   下一步需要分配给遥控器的7通道一个三段开关,可根据习惯进行设定,通常选择的是左上角的F开关。F开关对应三种飞行模式:
    F----0  GPS模式
        1  姿态模式
        2  手动模式
   选择方法为:按“MENU“选”“辅助通道设置”,将F杆分配给7通道,并可根据杆的方向进行正、逆调整。
2、设置菜单,实现三种飞行模式控制功能。

按照DJI说明书中说的调节END-POINT微调功能。
   将飞控与电脑联接并打开调参软件,这样可以实时看到设置结果。一般所选用的三种模式是
GPS姿态“手动”,三种模式中间对应的按“MENU”进入菜单,选择“舵角设置”,找到“辅助1”旁边两个百争比参数(这就是END-POINT微调)。是“失控保护”模式。

   把F开关打到0 ,用“确认”键选定“+100.0%”,用(+)、(-)调节钮调节百分比直到调参软件中的指示针指向“GPS”位置且GPS字底色变蓝,目前F开关所在的位置就是GPS模式了。将F开关扳倒1,指针跳到“姿态”模式并变蓝。将F开关扳倒2为手动“模式”。用“确认”键选定“-100.0%”,用(+)、(-)调节钮调节百分比直到调参软件中的指示针指向“手动”位置且手动字底色变蓝,目前F开关所在的位置就是手动模式。不同的机器参数会有所差异。

3、失控保护设置(实现关控自动返航)。
     所谓失控返航,就是当接收机没信号时,飞机会根据预先设定好的指令触发一个开关切到“失控保护”模式,以实现自动返航。
设置的方法为:
   按“MENU”进入菜单,先进入“舵角设置”,找到“辅助1”旁边两个百争比参数,用(+)、(-)调节钮调节百分比直到调参软件中的指示针由“GPS”位置指向“失控保护”变蓝。按“EXIT"退出。
   然后进入“失控设置”找到“辅助1”,将光标移到将后面值上按“确认”键,“辅助1”的数字就变成“失控保护对应的百分比值。
   回到“舵角设置”装态,找到“辅助1”旁边”GPS"模式的百分比参数,调整到原来的“GPS"模式对应的百分比值,使指针指向"GPS"并变蓝,退出系统。
   测试设置是否成功,联接调参软件,这个时候你只要关掉遥控器看软件中指针是不是指向失控保护位置。如果是就说明设置成功。

网友:
很好 对新手我很大帮助

网友:
好人啊,这个要顶,特么的,帖地飞的说明书有和没有一个鸟样

网友(2015-06-15):
有木有连接a2的帖子

网友W(2017-02-07):
WKM是什么

网友X:
虽然没有wkm但是要顶下

网友Y:
Wkm是什么鬼

网友Z(2017-04-14):
WKM我查了原来是大疆悟空飞控

网友AA:
技术贴要挺。楼主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