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以大理石平台为基准刮研燕尾尺和平行尺?请教(要精度的看可以研只是石头变红色)

楼主(2012-01-13):
大理石平台只能用来测量,用来研点是不行的,不知是不是这样?

楼主:
没有体力刮三个原始平面,最高的精度就一块大理石平板。
但是大理石表面太光滑,显色不利。
燕尾尺和平行尺多研了会磨损,也不平了。
大理石除了能告诉我尺不平之外,还能做什么?

网友:
我认为大理石的只适合检测用,用来研点的话不如铸铁的,当然做最后一次刮研的精研的话很好,毕竟比铸铁的精确的多,粗研的话磨损了不值得。

楼主:
用干的红丹粉涂在大理石上,尺在上面研一下行吗?尺正导轨直

网友A:
跟着楼主,一起学点

最近也有关心过这个,还真是想到过楼主一样的问题,

淘宝上有个杨*婧的,她的大理石平板00级的 300*400的 价格意然 170元

于是很想采购一个,但不知能不能用研点。

不知有没有实践过的高人可以解说一下的。

平台我看到了一把 300MM的

500MM的也许对我这种,作作小工件的家伙来讲有点大了

网友:
可能是:用大理石平板放置千分表,逐点或面校平尺或平板。

网友:
大理石一磨就花了,极度浪费啊!还是铸铁平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着楼主,一起学点

最近也有关心过这个,还真是想到过楼主一样的问题,

淘宝上有个杨*婧的,她的大理石平板00级的 300*400的 价格意然 170元

于是很想采购一个,但不知能不能用研点。

不知有没有实践过 ...

别说00级,就是000级他们也敢标!反正绝大多数买回去以后没法检测的!
一般平板买回以后都需要用自准直仪或电子水平仪检测的,而且使用中每年都要复检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着楼主,一起学点

最近也有关心过这个,还真是想到过楼主一样的问题,

淘宝上有个杨*婧的,她的大理石平板00级的 300*400的 价格意然 170元

于是很想采购一个,但不知能不能用研点。

不知有没有实践过 ...

有没有00级~如果00级这个尺寸超值。就是装修用的大理石也要几百一方。我厂用的大理石平台00级的三四千。每年计量也要三四百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问卖家 他们的石板可不可以铺地。就说刚买了房子要装修,大量采购价格能优惠多少?看看和地砖相比有没有性价比。

网友:
新手特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着楼主,一起学点

最近也有关心过这个,还真是想到过楼主一样的问题,

淘宝上有个杨*婧的,她的大理石平板00级的 300*400的 价格意然 170元

于是很想采购一个,但不知能不能用研点。

不知有没有实践过 ...
可以买,大理石平台的价格被严重低估,建议买大不买小,呼吁人手一块,精度高得惊人。

楼主:
刮研工具,刮刀是淘的,十分不错

楼主:
精度比铸铁的高得多了

我就用水平仪测的,全平面最多偏半格。相当于600*900的平台,最大起伏2U,
不管它是什么级别的,坚决满意了。
价格确实便宜,这是我见过的价格与价值背离的最大的东西
千万不要以为便宜而怀疑它的品质。
等石材禁止开采了,升值空间十分巨大。
我声明我不是托。

网友:
那个磁性表架看起来很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用水平仪测的,全平面最多偏半格。相当于600*900的平台,最大起伏2U,
不管它是什么级别的,坚决满意了。
价格确实便宜,这是我见过的价格与价值背离的最大的东西
千万不要以为便宜而怀疑它的品质。
等石材禁 ...

这个水平仪一格是0.01MM,半格就是0.005MM即为5u,2个u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
不对,这种的是0.02MM,半格是0.01MM

楼主:
最近收的两个宝,架子自晃动(这叫什么指标?)4U.
石材看看,我在店里挑了3个小时,不会是济南青吧,有条纹的

楼主:
我那个水平仪是极品,1格表示一米倾斜2丝。半格就是一米斜1丝,尺长200,所以200的长度上一头低或高2U,对不对?

楼主:
别管平面了,帮我看看石材

网友:
你的平板多大的,花了多少钱呀?邮费应该不便宜吧!

楼主:
就这块石板,挑到老板娘强忍悲愤。
四个人才搬动它
这是春 节送给自己的礼物,所以特别慎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不问大小,价格不问高低。
反正不小,价格便宜。
善待自己,不能太寒酸,送给自己的礼物,可能是济南青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白点点拍清楚点,最好在自然光下拍,济南青白点点白中泛青带点黄相,石材致密少空隙,表面光泽暗淡,也属于最不耐磨的花岗岩,不像其他坚硬石材一磨就透亮,济南青已经不能被开采了,现在一般都是库存货

楼主:
这事有点难,我还没有数码相机,请给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点的,省得老用手机了
“白中泛青带点黄相”,我那是带黄点,光泽一般。
我翻到第三块,看见花纹色泽,就胡乱用表拖了一下,纹丝不动,跟表坏了似的。
就决定要了。

网友:
楼主pm个平板的商家链接好吗?搜不到......

楼主:
淘宝上多呢,
我是在实体店买的,
邮购主要是运输怕出问题,要碎了就麻烦了,而且运费高。

网友:
哇 !会不会一不小心就敲碎了呀

网友:
看到了,铸铁平尺+角度尺(估计是测燕尾的)+合金刮刀

对了,这大理石,最后能不能,用来研点啊。

是不能,还是不耐用啊??

楼主:
今天很受伤,两把尺都不行,一把中凸,一把扭曲,3~5丝。活要返工了
铸铁变形太大,从刮的花纹看出厂是准的,刮得很细,可能是HT200,听说不能做去应力
说实在的还没我在磨床上磨的准。
大理石粘上一点红丹就擦不掉,明天拿酒精试试
我没舍得在大理石上研,用光滑铁板研的,也可以显点。
等过了年买大理石平尺再试,毕竟平板不是导轨研具。
没劲拍照。
只是划线用的,什么都不用买,钻床台面就可以了。

网友C(2013-04-16):
朋友哪家买的 质量怎么样,能m我 告诉我下吗,大理石用兰油应该可以显点

网友D:
邮购主要是运输怕出问题,要碎了就麻烦了,而且运费高。精度没法检验,,,如果精度有问题,退换货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哪家买的 质量怎么样,能m我 告诉我下吗,大理石用兰油应该可以显点

已经M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邮购主要是运输怕出问题,要碎了就麻烦了,而且运费高。精度没法检验,,,如果精度有问题,退换货麻烦

可以帮代购啊,我买的那家超好,不过是实体店。价格不是问题,运输的完好可能估计有90%,可以赌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邮购主要是运输怕出问题,要碎了就麻烦了,而且运费高。精度没法检验,,,如果精度有问题,退换货麻烦

就是啊,买了块大理石平尺,打开一看,三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邮购主要是运输怕出问题,要碎了就麻烦了,而且运费高。精度没法检验,,,如果精度有问题,退换货麻烦

嘿嘿。。 大理石平行尺和直角尺我都买了还完好的寄到马来西亚呢!铸铁件可不行,买5件4件是曲扭的!直的1件表面有个眼。刮刀的合金不好用,太窄太厚了。我买了钨钢条切成220x20x2.5mm 焊上。 这样研点比较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很受伤,两把尺都不行,一把中凸,一把扭曲,3~5丝。活要返工了
铸铁变形太大,从刮的花纹看出 ...

大理石使用前要先打蜡,不然污染的话,怎么擦也擦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理石使用前要先打蜡,不然污染的话,怎么擦也擦不掉。

大理石使用前是不能打蜡的,不然的话会引起错误判断。可以用无氨搽镜液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