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船模的速度够快了。但是转弯还要打漂移 怎么办呢

楼主(2012-01-13):
快没电的时候倒是不会飘了,但是电力充沛的时候打个弯可以瞬间打到180° 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A:
摇控舵量设小一点,设到60%试试

网友:
还得潜水

网友B:
加把大水刀

网友C:
舵太灵过头了

网友D:
加水刀的目的叫转弯半径变的尽可能小.就象人跑起来要转弯,手抓住树干就很快可以转过来一个道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麻烦楼上给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F:
嘿嘿!潜水后不用解。

网友G(2013-07-19):
就就 就就就急急急就 就就

网友H:
减速慢转~有时候不是船的问题~而是操作问题~

网友I:
這條也是: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4703&extra=page%3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