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伟力V911主电机,代替品,刚刚主电机报废了。

楼主(2012-01-13):
求伟力V911主电机,代替品,刚刚主电机报废了。·······我玩过度了,一次8电,没让电机休息,,,唉···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伟力V911主电机,代替品,刚刚主电机报废了。·······我玩过度了,一次8电,没让电机休息,,,唉···烧了

TB上有买。我的也挂了,买了10个。

楼主:
2楼,哪家买的?我怎么找都没找到。。主电机

网友:
这么快就挂啊,刚刚还打算买一台玩玩

楼主:
有木有啊~~~~

网友:
没有代替品吧,

网友:
一次8电,没让电机休息

V911我也是八电飞。
但我每次换电都会隔15分钟才飞,飞过250次以上,
主尾电机现仍良好。

你的V911卖家都会有,主20元、尾15元(另有山寨才3元)。
小心玩,多买一只备用就行。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新手,还不知道电机需要保护。
我飞过度了。。有时候,连续飞10电,飞机没停过。。
原装的20个太贵了。。如果找到替代品,买十几个。。唉。。看来找不到替代品了

网友:
原装的20个太贵了。。如果找到替代品,买十几个。。

复LZ:
主电机代替是一定有的,只是质量问题吧。
你可拆下主机,量度直径长度后上TB搜。
用过后好或不好都请你发帖公布。

小心使用估计应可飞300块电以上。
所以不用买太多。

陈伯

网友:
3快的那种转速不够的吧,还是买贵点的好

网友:
V911配件淘宝都有卖的,不过主电机要过两天才有,跟工厂订了还没到 ,要可以找我们的,淘宝ID :彭建利11

网友:
911电机很难坏啊!我的快2月了,没坏过电机!就20块的电机还嫌贵,那你趁早退模噢!便宜货基本上用不了几次的!!

网友:
记的经常给电机轴处加油,否则干磨肯定坏的快,我的电机现在还是很爽

网友(2012-02-18):
楼上的朋友 能说下你加的什么样的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