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 求救啊,

楼主(2012-01-13):
我新买的天地飞六2.4G的遥控,我先连接电机 电调  接收  然后开控 遥控上的一个红灯 和一个绿灯常亮 然后接的电池(油门在最低) 这时啥反应都没有 电机不响  电调也不响  推油门也没反应  这到底怎么了  谁来帮帮我啊(遥控没有动过哪个键)

网友:
接收有灯亮没有,除了油门其他通道有反映没,摇控对频看看。

网友:
帮你顶上去

楼主:
接受没有灯亮  也没反应 咋回事啊?在线等高人 遥控的绿灯一直亮着  按接受的SET 没反应

网友:
接收没通电-》电调没通电还是电调嗝屁了?-》电池接线有问题。

楼主:
都接好了啊 接了电池的

网友A:
没按电池-电调5V-接收(电调供电是否按反)

网友B:
把舵机接上有反映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按电池-电调5V-接收(电调供电是否按反)
   安了电池的  ZTW的电调红+ 棕—  电调5V?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舵机接上有反映没?
没有

网友C:
电调线插上 接收第三通道后(别插反了)  电机线 插在电调的状态下。舵机随便插通道上。然后开控,再插电池。 试试油门  电机会转不,或者试试 其他摇杆  舵机会不会动,什么都没反应,试试换电池。还是不行  只能换电调了。前提是看看 接收机的灯 是否是绿灯 ,如果是红色的   重新对下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线插上 接收第三通道后(别插反了)  电机线 插在电调的状态下。舵机随便插通道上。然后开控,再插电池。 试试油门  电机会转不,或者试试 其他摇杆  舵机会不会动,什么都没反应,试试换电池。还是不行  只能换 ...
就是接收没反应灯也不亮 怎么按SET都不亮 就是一点反应也没有

网友:
那就是 不通电。。。。。只能换个电调  试试了

网友:
或者  弄个5V的  接收电池,插接收上,然后舵机也插接收上。用控 摇杆  试试舵机 会不会动。再次 就是 看看 接收 的灯 是否正常。如果插5V接收电池   插上后  还是没反应。估计是接收烧了

楼主:
o  就买了一个电调............................

网友:
只把电机和电调电池接上,其它什么都不接看看有反映没有,如果有那就是接收和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就把电机取下接上接收和舵机,控打开看看有反映没,还没有反映,可能接收接反了,或者电调烧了,电池和电调的线红对红黑对黑,新买的东西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