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元高档EPP 3D机, Rc Factory RS-352, 视频!! 雪地起降视频来了!!

楼主(2012-01-14):
近日入手了我的第一架真正的3D机,RC Factory的 RS-352 (Sbach 342的兄弟),Rc Factory是一家捷克公司,专门生产高品质EPP 3D机,这架 RS-352翼展1米,半对称翼型,飞行重量400-500克,使用3S 650-1300mah电池,52克200W电机,10 X 4.7 APC桨,使用4颗9克或12克金属舵机。空机109美元,经过一周未的紧张施工,近日完工,并成功完成了首飞,正式服役! 发美图以示庆祝,

2012/1/15 更新视频

好不容易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晴朗无风的冬日,零下10度挡不住飞行的热情, 爽飞了十二块电,拍了三段视频,没做编辑直接与大家分享。这架RC Factory 的RS-352非常好飞,重心正合适,松手倒飞。动力组合也很给力,1/2油门吊机。新装的雪鞋在雪地里滑行自如。 在空中飞机的飞行特性接近完美,推重比高,滑翔性能好,反应灵敏,精准,侧飞时稍微有一点同向偏转的倾向(也就是飞机在侧飞时喜欢自动恢复正飞的姿态),可能与我装了雪鞋有关。使用10%的方向-副翼混控纠正之。不过这不算坏处,比反向偏转进入倒飞好。总之非常满意。

包装外观

到货时一切套件无损

假组一下,先看看效果

识货的看一下啦!全碳纤起落架,身价的象征呀

电机座的部分原来的设计是用几根牙签钉入泡沫并粘上固定,我不喜欢这样的设计,自己做了较大的改动,用了四根1寸长的镙丝,锯掉头部,插入4mm外径的空心碳纤管中,用Epoxy (也就是AB胶)粘牢,然后插入机头的EPP内大约7cm,并用Epoxy粘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结实的电机座,并且方便折卸。桨配上了32mm的hyperion桨锥,我不能忍受没有鼻子的飞机。

尾部的舵面我用了Du-bro的铰链来联接

正式入役!

这是首飞以后

今天下了大雪,为了明天的飞行准备,给这家伙装上了入手已久的Du-bro 雪撬, 帅呀!

有了雪鞋!Ready to hit the snow!

大伙期待我的雪地起降飞行视频吧!

网友A:
109美元..........都可以买木机了

网友:
半对称翼型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9美元..........都可以买木机了

109是可以买木机,但两者用途不一样. 场地要求也不一样,不能说109可以买木机了就不应该买EPP。

网友B:
既使用金铂的起落架配再高档的EPP它还是一架泡沫机啊
是美元啦都赶上一架轻木空机啦!
再咋样比,玩得乐趣就好!

网友:
 口水~~要是有完整的安装电机座的就好了。。。

网友:
原来电机可以这样安装。学习了

网友:
都是进口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使用金铂的起落架配再高档的EPP它还是一架泡沫机啊
是美元啦都赶上一架轻木空机啦!
再咋样比,玩得乐趣就好!

泡沫机怎么了? 轻木机又如何? 照你这么说轻木机不也是一堆木头和几张塑料膜。 我同意你说的玩得乐趣就好,但轻木机一定比泡沫机更有乐趣吗?

网友:
没看清楚,原来是美刀
我还以为........
呵呵,不过倒是真漂亮

网友:
楼主好像还没调拉力线啊!

陈伯

网友:
刚刚注意到$

网友:
以为是RMB,进来才注意到是美刀。

网友:
国外的价位的确如此,但一百美元的称不上高档。
3D机的拉力线注意右拉可以了,下拉并不重要

网友:
109  元   看成RMB了

楼主:
陈伯和楼上这位眼尖,我的拉力线首飞时没有调好,现在调了右拉,没有下拉。和说明书里一致。明日再试飞,可能还要调整。 幸好我改动了电机座的设计,否则调整拉力线会很不方便。

网友:
一个字 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引用 网友B:
既使用金铂的起落架配再高档的EPP它还是一架泡沫机啊
是美元啦都赶上一架轻木空机啦!
再咋样比,玩得乐趣就好!

泡沫机怎么了? 轻木机又如何? 照你这么说轻木机不也是一堆木头和几张塑料膜。 我同意你说的玩得乐趣就好,但轻木机一定比泡沫机更有乐趣吗?

我没这个意思什么轻木比泡沫机更有乐趣呀!
泡沫也好、轻木也好、玻璃钢或是碳纤也罢不就是机吗,
好飞与否即使炸机也罢能带来乐趣就好。

模友:我只是平常心,并无他意
若以上我的言语有过激话,在此向你道歉!

网友:
电机座可以再做得精细一些~~~~然后喷漆~~~期待楼主视频~~~~

网友:
国内的厂家赶紧山寨吧,将价格定为109RMB,就有市场了。

网友:
烧得厉害!   玻纤的电机座不错

网友:
好机,但是对我来说贵,顶了

网友:
咋一看数字才109好便宜呀,再仔细一看呀呀个呸的,还好看得懂前面还有个“美刀”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啊,心里嫉妒着狠啦

网友:
泡沫就泡沫!上点树脂就变成复材了!!
还是要有点右拉啊!

网友:
电池放在机身另一边要好些吧?

网友:
还以为真的是109元呢,结果是美元!
楼主标题党!
不过我很喜欢这个jj!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沫机怎么了? 轻木机又如何? 照你这么说轻木机不也是一堆木头和几张塑料膜。 我同意你说的玩得乐趣就好,但轻木机一定比泡沫机更有乐趣吗?

我个人意见呢,中立,喜欢的话,1009元美金也值,心头好,千金难买。

不过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个飞机的空机材料成本在国内大概也就19美金不为之过。

他们所说这个价格能买轻木,都是从经济角度上看的。

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所以这个也没什么好争论。

出发点不同,不能同日而语。

买到喜欢的就okay!

不过RC Factory出品的,都是精品,世界知名的了。

109元美金是不是PNP版?

另外,给点建议LZ,吊机,最好尽量在自己身边5米的地方吊,太高、太远,会严重影响自然条件反射的第一反应。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这是我第一架3D机,所以吊机还有待加强,吊得近,吊得低,吊得稳,是我努力的目标。

网友:
又见放毒!

网友C:
电机声音听起来有些怪异~~~

网友:
白激动半天 原来是美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声音听起来有些怪异~~~

哦,听出有什么不妥吗?

网友:
好吧,我承认,我也堪称109RMB了

网友:
被标题109糊弄进来,仔细一看是美元

网友:
确实是好东西啊

网友:
跟国产SKYWING好像也没啥差别

网友:
看成RMB了

网友:
高端机啊

这飞机哪里买的,能否提供下情报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这机哪里有卖?给个地址,我的QQ:1219500326

网友D:
我要做一架 这是我做的342

我要做一架 这是我做的342 请问楼主 EPP是多厚的?

网友:
请问 尾翼是两面都安舵角了吗?

网友:
标题

看起来很好飞啊,#^_^#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要做一架 这是我做的342 请问楼主 EPP是多厚的?

不同部位的厚度不一, 机身水平黑色部分约21mm, 垂直部分14mm, 主翼是对称翼型,一体成形,最厚的地方大约21mm, 水平尾翼和方向舵9mm

网友:
和HYPERION的SniperX差不多,都是机翼不能拆的,要是能拆,就算完美了

网友:
很不错

请教LZ  副翼舵机的安装位置和 钢丝拉杆是不是全是软连接啊?没看到限位的装置

楼主:
副翼舵机是在主翼下挖洞安装,使用推杆。 而升降和方向舵是两面都有舵角,然后安装两侧对拉线,我比较喜欢对拉的设计,力量会比较平衡,而且舵机安装的位置可以前移,方便重心的调节,而且拉线比推杆要轻很多。

网友(2012-03-07):
回复 楼主:

这机有国产空机就好了

网友:
楼主可以pm购买途径吗?谢谢

网友:
EPP3D机好。我喜欢对称中单翼的

网友E:
拉线是怎么固定的?
我固定拉线的时候,经常是固定的时候感觉挺紧了,但是等固定好了,发现软趴趴。。。

网友F:
机身好像是EPO的

机身好像是EP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拉线是怎么固定的?
我固定拉线的时候,经常是固定的时候感觉挺紧了,但是等固定好了,发现软趴趴。。。

如图所示,平尾 和垂尾都是对拉的控制结构,在舵角那一端很简单,绑死就可以了。在舵机这边需要使用可调节的联接,以随时调整拉线的松紧度。特别是在冬天,室内外温差大,EPP会热涨冷缩,你在室内调得紧紧的,一出门就松了。
在一次3D练习中,一侧的方向舵的拉线磨断了,幸亏我沉着冷静,安全降了下来。如果是升降舵拉线断了,非炸不可。事后为以防万一,我把全部拉线都换成更粗的40磅钓鱼线,就是以下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身好像是EPO的

非也,全体高强度EPP

网友:
EPO好还是EPP好呢?

楼主:
EPO刚性好,易加工,表面光滑,易喷涂。做像真机表观漂亮。

EPP软,刚性差,需要碳纤加强,难打磨,难喷涂。特点是非常非常坚韧耐炸,这飞机我有过几次严重的炸机,断桨两次,断轴两次,机体半点损伤都没有,我算是服了。换桨换轴比修飞机简单多了。

网友(2012-06-20):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平尾 和垂尾都是对拉的控制结构,在舵角那一端很简单,绑死就可以了。在舵机这边需要使用可调节的联接,以随时调整拉线的松紧度。特别是在冬天,室内外温差大,EPP会热涨冷缩,你在室内调得紧紧的,一 ...

学习了。
只是拉线似乎这样一来,每次到外场都得调整一下拉线?这就麻烦大了。。。。

网友:
 国内。。。很快就有厂家。。。山寨。。。¥1XX

网友(2013-01-13):
好鸡鸡,好技术

网友(2013-06-20):
散热真好,,,

网友:
雪橇帅气!

网友:
这是在国外吧?

网友(2013-07-27):
这机身是多厚的EPP板材啊,机翼最厚的地方有多厚??

网友(2013-09-20):
偶的山寨产品

网友:
飞机穿上滑板不错

网友:
这个真漂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