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老手购机问题

楼主(2012-01-14):
全套配置方案: 主机
玻纤大桨
kds 7xII 通道2.4G带液晶屏遥控器     (?С?3D)
三叶52级新款带活塞环发动机
双感度锁尾陀螺仪kds 800
海弗莱风神原厂谐振金属加速管 一个
标准伺服舵机  5个 FUTaba 3003
启动杆
90启动器(比瑞集的寿命更长 碳刷更坚固 还可以额外加装锂电供电)
os热火头
点火棒+充电器
开关
油泵

另:多加50元赠送一套价值80元的保护架可以(有效减少飞行损失增加平稳性哦~) 2890元 这款怎样 可以入手吗 新手不飞特技

网友:
新手买油机比较折腾,发动机调试估计新手搞不定,另外陀螺仪最好换了,3003作为尾舵机不好用。建议LZ飞的时候一定要清场,这可是大杀器。

网友A:
我只告诉你两点:
1.一般大多数的人配置飞机价格在6000-1万之间,低于这个价不能入,
2,图便宜就是没钱,或是有钱舍不得花钱,勿入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告诉你两点:
1.一般大多数的人配置飞机价格在6000-1万之间,低于这个价不能入,
2,图便宜就是没钱,或是有钱舍不得花钱,勿入模

直机真TNT烧钱  !!
     不如飞滑翔伞.....

网友:
这个配置的网页我也关注过很久,后来发现配置实在最草根级的,楼上有个人说的没错,玩的出手的航模造价都在6000-10000左右,像50级别的那就更贵了,一个稳定的遥控器都要3000左右
不过这个配置适合初学者拿来练手,先感受下50级别的油直是什么手感,砸碎了也不心痛
建议楼主买2890的那款,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