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R XG7 连接凤凰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12-01-14):
想请教下JR XG7控设置
模拟器
的详细细节。控上全英文的看不懂,可否告知详细步骤。最近刚入了加密狗,还不懂得用。谢谢

网友A:
不要设置斜盘CCPM模式,其他默认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大卫哥。。。凤凰软件一直显示无加密狗连接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呃...参照DSX7的设定就好了

网友A:
是多合一的加密狗吗,看看开关拨到位没有,或者看看加密狗的使用说明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9合一的加密狗。开关有3个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