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KK燒寫求教

楼主(2012-01-14):
小弟有一塊KK飛控版,是十4模式,現想改成Y3模式,朋友告訴我可以用KK专用USBasp编程器辦到,同時送上了這東西給我,但原來朋友跟我一樣不懂怎樣操作這東西,欲了解一下是否有說明書及軟件配合使用?希望各路高人不吝賜教。

网友A:
首先,下栽一个烧录软件, 其次,下栽Y3模式的固件 其实也就是一个软件, 通过烧录软件,把固件烧到KK里, 可以加几个 KK的群问问

网友B:
下 载PROGISP1.67,使用方法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4208
里的《正常使用USBASP》,其中熔丝设置为:
左边第一列:11100010
左边第二列:11011110
其余不变

楼主:
多謝賜教,看來要努力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