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同步带轮齿数不能除尽脉冲数的时候该如何设置MACH3?请不吝赐教

楼主(2012-01-14):
3轴都用同步带传动,同步带齿间距是5mm,同步轮是14齿,这样转动一圈就是70mm(应该没错吧……)。

这样使用16细分的话,应该是360*16/1.8/70=45.714285714285714285714285714286……但是MACH3里面只支持2位小数,然后四舍五入就会造成一定误差吧?而且我不确定0.几个脉冲究竟是不是有效的数值,如果实际上只能输出整数个脉冲的话,误差就会更大了。

请问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如何设置?拜托了

网友A:
5*13=6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3=65吧

诶?应该这样算?

楼主:
可是这样也不是整数啊……能行吗

网友B:
细分上找,或者更换同步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分上找,或者更换同步轮

也就是说这样带有小数的脉冲数是不行的吗

驱动器最高可以做到50细分,但里面没有7的倍数,原则上是怎样设置都不可能整除了。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更换同步轮?或者有没有其它从软件上减小误差的设置方法呢

网友C:
错了,同步轮只算减速比,丝杆才算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了,同步轮只算减速比,丝杆才算螺距

使用的公式错了吗?我是用这种方式连接传动的:电机轴上安装一个20齿同步轮,用闭口同步带跟传动轴上的另一个20齿同步轮相连。传动轴两端各安装一个14齿同步轮,用来带动滑块。基本就是同步带线性模组的样子。

这样的连接方式我感觉跟电机用联轴器与传动轴直连的效果相同,也就相当于直接在电机上安装了14齿同步轮。这样直接按照14齿来计算应该是对的吧

因为我没有用大小轮减速,所以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存在减速比的问题,也不是很清楚应该怎么计算。还请详细讲解一下,拜托了

楼主:
各位兄台,刷帖太快了……

网友:
你的计算方法是对的,不过数据有点问题 14Z5M的周长约为66.978754232(其中P=3.1415926这东西可以有多少位你应该知道的)所以你的结果只能取接近的四舍五入

网友D:
我也有同样疑问,我的是1:30的减速器,2相步进也除不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同样疑问,我的是1:30的减速器,2相步进也除不尽的.
驱动带15/30/60细分的可以除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