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v小车,尾座偏高一点,拍了个图,大家给看看能否调整?

楼主(2012-01-14):
用中心钻和呆顶尖对了一下,中间的间隙大概1mm,这样看下来,可能尾座偏高几十个丝,估计啊,还不会用表打一下。各位高手,给鉴定一下,这个精度如何了?

完整的安装图片

完整的安装图片

局部对顶的细节

局部对顶的细节

网友:
这样测不见的精准,不过尾顶高是允许的。低了就悲剧了

网友:
车个锥度对不是更好?

网友:
中心钻的尖在哪里?用两个顶尖对一下看看或者在卡盘那儿夹上一根棒棒车一个锥尖来对对看。

网友:
这个需要两个尖吧,这样看的准确,也好调

楼主:
中心钻没有尖,只有一个刃,所以难对啊

网友:
这样不一定准啊
首先你夹中心钻的时候打表了嘛?
尾钉也许也有误差
两个误差加到一块就大了
也许再转转又没了

网友:
之前有个朋友也是询问这问题,我教了他一个办法。回复在这里 去看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1786&page=1#pid7257576

网友:
正规做法;
     找一根精磨过的圆钢棒。两端必须有顶尖孔(叫等高检验棒)
   车头高速运转至温度稳定后,
   在锥孔内插入顶尖(注意顶尖预热一下,不然热胀,不好卸),尾座套筒内插入顶尖
   顶住量棒,表架在中托板上(靠近车头),X(前后)轴移动,找到最高点,记下数值
   Z(左右)移动,移到尾座端,X(前后)轴移动,找到最高点,记下数值,差值即等高
   量棒转180度,重复上述测量,车头也可旋转几次(90度,180度,270度)得等高,求平均,更准
   (此法还可以调水平直线,使一顶一夹或双顶尖装夹车出的工件无锥度)

简易办法:
  把杠杆百分表杆(空间够的话百分表也可以)夹在卡盘上,表架在尾顶外园上,主轴旋转一周,最大最小读数差就是等高。

  精车一根圆棒,测外径及高度,高度—半径=主轴中心高,
  测尾顶外径及高度,高度—半径=尾顶中心高,
  二者之差即等高

  一般家用的小车床,等高在热检状态下为0.03mm以下,只许尾座高。冷检为0.06MM以下

  考虑到DIY性质的车削,一般是在冷态下完成,所以冷检等高可缩小

网友:
再说下调整;
等高多了刮尾座底板,少了刮车头底面,不会刮的可以用一丝厚的铜皮垫,反着垫

直线多了少了都可以调尾座底板上的直线调整螺钉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解释,可惜太复杂啊,我还没到那个技术啊,呵呵

网友:
弄根圆钢棒,车出来一个尖,然后用尾座顶尖试验
另外呢,尾座一定要紧固好,我的BVB25就是没有固定尾座的时候和固定尾座的时候相差一毫米,刚开始的时候以为是尾座有问题,后来紧固了尾座下边的紧固螺丝,才发现尾座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原则上,,,小车车床的尾座可以高几丝到十几丝,,,不能低了

网友A:
我是搞机械的,给你一个既简单有快的方法,就是用勾表来检测;卡盘夹住勾表的固定头,在把勾表的测头调整好位置,打尾座的固定顶尖;再用手转动卡盘,看勾表的指针,来调节。不过你不是专业人士,我想你也弄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搞机械的,给你一个既简单有快的方法,就是用勾表来检测;卡盘夹住勾表的固定头,在把勾表的测头调整好位置,打尾座的固定顶尖;再用手转动卡盘,看勾表的指针,来调节。不过你不是专业人士,我想你也弄不懂!! ...

请问:“勾表”是啥表?

网友:
用中心钻??还不用丝锥 呢 好歹 还有个尖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