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臂装上后,有少许虚位是正常的吗?

楼主(2012-01-14):
我的是YT450原配的DS410舵机,一共有3个,都装上舵臂之后,摇动舵臂,其中有一个大约有0.5mm的可虚位摇动的空隙(舵臂和金属齿之间没有虚位,是连着金属齿一起遥动的,但金属齿并没有带动舵机内部的齿轮),另外两个感觉有0.2-0.3mm左右的虚位,都没有带动舵机内部的齿轮,晃动舵臂很轻的虚位。

造成的结果就是装上十字盘之后,十字盘会有少许虚位。(舵臂虚位带动连杆,连杆带动十字盘)

想问问各位老手,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

楼主:
感谢楼上的老手~

网友:
齿轮之间咬合是会造成这个间隙的!

网友:
通電看看,如果通了電找不准中立點就有問題了。。。
其他的問題不大。

网友:
我的舵机一点也摇不动 格宁D90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舵机有没有皮带版的?因为那样就没虚位了。 呵呵…

也會有的。。皮帶有彈性

网友:
 就算是新的,也会有稍许的虚位,旧的就不用说了,一点点虚位对普通的飞行影响不是很大!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老鸟。

但我的几个DS610舵机好像几乎没有虚位,大桨夹纹丝不动稳得很,不像450晃动一下主桨感觉有1毫米左右的虚位晃动,很不安心。

也许是飞机大了、重了,就自然把那点虚位抵消掉了

网友:
微型舵机的齿轮小,稍微加工精度不够就容易产生虚位。
比如MKS DS4x0系列,YT DS4x0系列,但是hyperion和futaba3156就没有。
DS610这个级别的标准舵机,容易控制加工精度,但是比如JR的8915也有虚位,futaba的9xxx和blsxxx系列就没有。

楼主:
感谢楼上详细的解答。。只要不影响飞行就好,新手还没上过天,怕炸

网友:
呵呵,我的510、也有虚位,。。。

网友B:
上神舵,基本无虚位,现在的国产神舵,虚位控制得已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神舵,基本无虚位,现在的国产神舵,虚位控制得已不错

国产神舵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