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车载GPS的进来请教问题

楼主(2012-01-14):
有懂车载GPS的进来请教问题,单位有车装了GPS的,开通了定位和超速功能。怎样把超速功能改掉,使其不报警。

网友:
我就说呢,怎么JPS,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懂车载JPS的进来请教问题,单位有车装了JPS的,开通了定位和超速功能。怎样把超速功能改掉,使其不报警。

这个不是GPS的问题,这个和你使用那个公司提供服务有关系,具体要问提供服务的公司

网友:
在百度里谷歌一下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俺搞了五年的车载GPS,

网友:
笔记本 可以装吗        改装下

网友:
想超速时,用个盖子把GPS天线盖好,然后猛超吧。

网友:
 用铁盒子罩住?

网友B:
是啊,屏蔽信号就可以了。如果你技术猛地话,做个串口发送数据模块替代GPS模块,这样,你想把车子开到哪里都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屏蔽信号就可以了。如果你技术猛地话,做个串口发送数据模块替代GPS模块,这样,你想把车子开到哪里都没问题了

技术好就不在这发帖问了。静等高手出现

网友:
拆了GPS的SIM卡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首先,没有丝毫冒犯的意思
GPS模块一般是9600BPS的NEMA格式串口数据输出。定位功能其实和超速功能是一体的,GPS模块由经纬度数据输出,同时也有速度数据输出。上位机可以采用模块的速度数据,也有可能会自己根据位置信息自己计算速度。
所以,最简单的方式是屏蔽GPS模块的接受信号,就当自己开在隧道里。
当然,如果是一直在固定线路上开车,则可以按标准车速用通用GPS模块把采集数据保存成文件。然后每次出车时,把这个数据文件通过GPS模块接口传输进去。理论上应该可以,不过这要打开设备外壳,然后还要处理些时钟信号和应答来自串口的查 询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没有丝毫冒犯的意思
GPS模块一般是9600BPS的NEMA格式串口数据输出。定位功能其实和超速功能是一体的,GPS模块由经纬度数据输出,同时也有速度数据输出。上位机可以采用模块的速度数据,也有可能会自己 ...

感谢你的回答,道理懂了,但是还是不会。

网友:
理论上是不可能单独将超速功能屏蔽掉的。
15楼的方法可以解决问题,但相当于你要自己做一个数据生成模块了

网友:
把喇叭换成指示灯算了,就自己可以看明白,闪几下是有探头,闪几下是提醒超速

网友:
楼上答非所问,楼主说的不是电子狗

网友:
PS:板凳的回答是靠谱的

网友C:
楼主就不要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了,让单位知道了就开了

网友D:
先要说下是哪个导航软件吧,如果是凯立德的话在音量控制那里选择简明模式试试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 GPS的定位功能继续能用,关闭超速报警功能让自己跑快的时候不报警,不被单位知道超速了。
我觉得还是遮挡法合适。
低速的时候不遮挡天线。高速的时候遮挡。
GPS速度计算是距离/时间。
GPS定位不是全实时的,在隧道或者某一地区,甚至太阳风暴都会影响,GPS设计也考虑到了,某一段搜不到星,会记录无位置信息,也就没有距离信息,就没有超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