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DX6I 液晶屏的具体型号,坏了,排线断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2-01-14):
谁知道DX6I 液晶屏的具体型号,坏了,排线断了,怎么办啊,自己能随便乱配一个吗,

网友A:
排线断了跳线就好了 啊

楼主:
段在根部,没法跳,对这个一点都不懂

网友B:
修手机的地方有会搞的用漆包线连一下就好了

楼主:
没那么简单的,已经坏的没法修了

网友C:
标题
曾经把索尼随身听的20多根排线用耳机线连上,事实证明可行,你的应该也一样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9683
已经没有地方让我焊接了

网友D:
 这恐怕真是焊不了了 断的够蹊跷,碰碰运气看能不能配到屏吧

网友E:
有办法,需要耐心细致。
楼主可以选0.2的漆包线刮去表皮,然后按照触点弯制形状。
再把断掉的屏幕端触点刮去绝缘层,将漆包线搭接上去,最后用导电胶粘接。
待胶水干透后,外层再上硅胶或者其他绝缘胶封闭。

网友F:
有个笨办法 找条电子表上的导电胶切薄薄一条 将原排线断端去除绝缘一部分压在上面 这招就是固定比较麻烦 耐心些

网友G:
把液晶屏根部残留的排线用小刀小心刮干净,对着光看看玻璃根部是否呈现淡蓝色条状排线痕迹,如果有。恭喜你:淘宝淘一条合适间距的斑马线(老式BP机或计算器上那种黑白塑料带状线),然后对齐玻璃上的淡蓝色触电采用热压方式接上,电路板上焊点清理平整后同样处理。
前提是屏幕上的黑色封装的IC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