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有延时,求助!

楼主(2012-01-14):
最近装了凤凰模拟器,发觉遥控上打动作后,飞机要过0.2-0.4秒,延时一下才做出反映,按照论坛帖子上的方法,已经重装了凤凰但是没有解决!!
控是2801PRO,控玩G4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网友:
你是win7系统吧?同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面有个垂直同步的 点掉 试试  要是原来就没选 就加上垂直同步试试

刚刚试过,不行!

网友B:
我的没问题。凤凰的加密狗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问题。凤凰的加密狗有问题吧?

应该不是,我在别人电脑上用都没问题的~

网友C:
先试验下是不是显示延迟,然后再分析
把画质细节调到最低,如果有改善,说明是显示延迟的问题,应该电脑配置不行了
如果完全没有改善,再从系统,狗,软件设置等方面找找原因
楼下跟上

网友D:
中山胸厉害啊,0.2-0.4秒都能感觉出来。我也是win7 64bit旗舰玩凤凰3完全感觉不到延迟,难道是反应迟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试验下是不是显示延迟,然后再分析
把画质细节调到最低,如果有改善,说明是显示延迟的问题,应该电脑配置不行了
如果完全没有改善,再从系统,狗,软件设置等方面找找原因
楼下跟上

应该不是显卡不给力问题,我玩G4还很流畅的!我的显卡也不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山胸厉害啊,0.2-0.4秒都能感觉出来。我也是win7 64bit旗舰玩凤凰3完全感觉不到延迟,难道是反应迟钝

那个0.2-0.4只是估算而已,总之感觉反应很迟钝。。

网友:
把您的電腦硬體配置 提供出來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面有个垂直同步的 点掉 试试  要是原来就没选 就加上垂直同步试试

垂直同步是视频设置,与此无关

网友:
零点几秒是完全可以感觉出来的。
我担心是配置不给力的关系吧。

网友:
软件冲突或病毒?

网友:
我也发现有这种现象,刚装上的时候是好的,过段时间就明显感觉到延迟现象,清理系统垃圾后有所改善

网友(2012-04-20):
与模拟器无关,是显示延迟。解决的方法是:模拟器程序设置的显示里面,不启用全屏模式和开启垂直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