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 450PRO V2 FBL无副翼,ZYX陀螺仪和天地飞7接收插法!!

楼主(2012-01-14):
本人新手。已装3天的机了,自己觉得差不多好了。只剩下三个问题,ZYX陀螺仪和天地飞7接收不会插,还有调机。
自己研究了一段时间,不过越搞越糊涂,因为飞越说明书和天地飞说明书教的不同。

我也找过熟手帮忙,不过也搞不定。(他的飞机是有副翼的)

现在比较郁闷,所以发帖找高手帮忙绝决问题。有愿意的可以视频教我吗?535661861QQ!

网友A: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
933当斜盘稍微差一点,悬停和温柔航线的话没事的,要是一旦开始3D的话一定要换舵机的,我现在的飞机都是有副翼,帮不到你了,问问下论坛里的大大,短信息他们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
咦,居然中山胸没来啊

网友:
你自己看下小姨子的说明吧  除了总距指的是螺距  一般没pitch就插aux1 感度gear 升降elev
后面的看说明插  注意先别把舵机插小姨子上  小姨子连接收后先设置舵机类型

网友:
至于调机。。。找本地魔友帮忙吧  远程或者视频  神仙也调不到完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933当斜盘稍微差一点,悬停和温柔航线的话没事的,要是一旦开始3D的话一定要换舵机的,我现在的飞机都是有副翼,帮不到你了,问问下论坛里的大大,短信息他们就行了
933还不能飞3D??我的日冠CS929MG照样自旋翻。摆钟。横滚

网友E:
我的 ZYX与天7的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933还不能飞3D??我的日冠CS929MG照样自旋翻。摆钟。横滚
933用来暴力3D的话肯定不行,普通3D的话用在无副翼上也差点,力量小啊

网友:
中山胸没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这位哥们了。能给你Q号我吗。我想调陀螺仪的地方还需要模友教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了,你可以教我调陀螺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你可以教我调陀螺仪吗。

可以  QQ8120333

网友:
9楼的模友,图文并芪,好。

网友:
18楼正解了!

网友:
把遥控设置成单舵机模式  然后按照调机软件一步一步下去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好图。

网友(2012-02-18):
也入了ZYX  学习

网友(2012-07-08):
有接WK2801的接收的图和设置吗?

网友:
我的刚安装完,正在调试,刚刚找到点感觉,不要看飞越的说明书,要看亚拓的说明书

网友:
标题

用933要是空中死舵就悲剧喽…反正我是怕了

网友(2012-11-04):
学习学习 字数字数

网友(2013-06-09):
引用 网友E:
我的 ZYX与天7的连接

谢谢 正需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学习的

很好 学习了

网友G: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3789
这是我的小姨子调试贴,配置与你的一样,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3789
这是我的小姨子调试贴,配置与你的一样,可 ...

谢谢  呵呵    我今天 又买了个 蓝牙适配器调,今天买 ,过两天到。 不知和 USB 线调的是不是一样,哪个好用点。  主要是我参数 不知道   可不可以 照您图上的参数调  。我配的是天7 控  控还要设置哪些 望指点 感激不尽。。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谢谢  呵呵    我今天 又买了个 蓝牙适配器调,今天买 ,过两天到。 不知和 USB 线调的是不是一样,哪个 ...

控选择一个没有任何混控功能的CCPM十字盘模式,其方当是:按住MENU键打开控的电源,选择“机型参数选择”进入,编好机型名称按“确认”键退出。重复按住MENU键开机,继续向下按导航键,选择“十字盘类型选技”进入,选技“普通”按“确认”键退出,以上控的参数设置己告成功。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控选择一个没有任何混控功能的CCPM十字盘模式,其方当是:按住MENU键打开控的电源,选择“机型参数选择” ...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的 谢谢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