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我要安个前轮转向

楼主(2012-01-14):
请教各位:我要安个前轮转向,想用一个
舵机
接在六通道上和四通道联动,请部怎样设置?

网友A:
就用4通道,用Y线或者把转向舵机线和方向舵机线并联起来。想改到指定的任意通道恐怕不是一般遥控器能实现的。

楼主:
谢谢 天七有这个功能 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