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油门出了一些问题,请大虾给我解答一下

楼主(2012-01-14):
我的控是T8FG,油门遥控杆推到大概25%时
电机
才能启到,不知是控上那个地方设了那里不对了,谢谢

网友A:
电调重新认行程

楼主:
:loveliness:原来真的是电调油门行程没设好,哈哈..现在得正常了,感谢大哥

网友B:
地面自旋,请大侠帮忙看看哪里的问题
菜鸟只会悬停,前些日子3米高度下来把山寨500给炸了,屁股着地的,损失大奖、尾管,尾撑杆、尾旋翼,尾波箱等。全部更新后试飞发现飞机起不来了,小油门时锁尾舵机动作正常,但一过50%就在地面打转(快速右旋,舵量打到底也不管用),不锁尾了。飞机震动不大,螺距正常,尾旋翼新换的,尾推也很顺滑,就差陀螺仪没更换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大侠们帮忙指点。大过年的真的很郁闷。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试过,你先看看尾翼有没有装反了,还有尾翼转动的方向是否正确

网友C:
可能皮帶裝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