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 25KG 的舵机 是怎么了

楼主(2012-01-14):
刚买辉胜9805MG 扭力25KG,回中的时候会左右摆动,发射开,接收开的时候用手板
舵机
臂也可以搬动但行程不是很大,请各位帮看看是怎么回事,先谢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yNzE5ODg4.html

网友A:
不是吧 你用多大力去掰它啊 小心把板子和电机烧了哦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個叫跑過頭了,可能的原因→程式及齒輪
程式:保持力不足(holding force)→無解
齒輪:如果是新品,那就標示可能是齒輪的背隙過大,也就是俗稱的虛位或間隙→換組新的齒輪或許有機會買到好一點的齒輪(因齒輪加工都會有公差)。